[家电] 简单的修理2个吸顶灯,和说说装修里的一些坑

楼主(2020-12-22):
吸顶灯 ,坏了,

这种 灯,外观好看点,其实用料做工都很差
铁皮薄的像纸。

原来的荧光管早坏了,换的灯头的,这次灯泡也坏了,换一灯泡。

这个外壳已经老化了脆了,一触碰 灯壳成碎片掉下来了。

简单换一灯头

就这样了,将就用了。

门把手买的时候 很漂亮,其实是锌合金的,时间长了 腐蚀了坑坑洼洼的。

门吸 头锈了,主体不锈钢的还挺好,

钥匙已经拔不出来了。

门框的橡胶 已经老化发硬了。

不知名的 插座。

但还没有坏的。

这插座并的,还留的缝隙。

沐浴 莲蓬头杆,是铜管的?镀层已经 磨掉了,

还不如用全不锈钢的。

网友:
h灯管 不用修了吧 ,灯板 灯条都可以替换 ,有磁铁

网友:
都啥年代了还用白炽灯。。。

网友A:
我感觉我飘了,连房子都买不起的我竟然也敢看装修心得体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飘了,连房子都买不起的我竟然也敢看装修心得体会了

我错了,不该点进来的,还没挣上卖上白菜的钱呢,开始操卖白粉的心了...

网友:
锁孔喷神油,转到位置一把就下来

网友B:
淘宝大把几块钱包邮整套LED灯,连灯罩一起的,你用几个账号买,就全部房间换完了,也就是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大把几块钱包邮整套LED灯,连灯罩一起的,你用几个账号买,就全部房间换完了,也就是几十块。

...

“也就几十块”  是吧,干脆你买来给人家好了

网友:
这个也不能全怪装修的,还是自己没有花钱到位!
装修就是,不提要求,只是为了当时能够过得去,那么花钱就少些;可是后期的维护更换,费用更高!一次性到位,得多花钱不说,关键还要懂行,很多东西,特别是新生事物,有时真的不好判断,还不一定是价钱的问题……

网友:
吸顶灯总比偶家当年装的吊灯好打理(太能装灰和蚊子了);
偶家门把手也略有锈蚀,20年了还算可以,至少钥匙没生锈;
门框从来没装过胶条;
118的开关、插座都是飞雕的(当年开关里面被JS混了很多没指示灯的),20年来就烧了个柜机插座(当时装的16A);
卫浴水件还是不锈钢的好,虽然当年主要是铜的,不过也买到过锌合金的水龙头,想起都是泪

网友:
哈哈,这种灯根本中看不中用,本来灯是用来采光的,而这种灯却把灯光千方百计的用破木条花里胡哨的破塑料挡住,结果3~4十瓦功率的灯弄的魂魂鬼鬼。
装修其实就是挖坑,看外国的电视剧里装修频繁的都是商场啥的商业场合,住家都没有3天两头装修的,反而越古老越被崇尚。
国人被支柱产业论忽悠,像流行感冒一样都患上了装修病,就跟痴迷玉石/烟酒/茶叶一样,结果就是拆了装毒气吸收完了再拆再装,給本来可怜的钱包掏出越来越大的洞。

网友:
我家灯,雷士5年内全部坏;欧普8年了,还有80%正常;开关插座西门子全部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