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温特孚LK-ZFZD-E5WB应急照明灯故障灯亮不充电

楼主(2020-12-22):
温特孚LK-ZFZD-E5WB应急照明灯

故障灯亮不充电

测试脱开的电池短路,TGB008B芯片查不到资料

去掉电池

外接电池测试充电电流80mA左右

充到1.6V也没有停止,难道是80mA恒流充电吗?

应急灯亮起工作电流580mA左右

当电池电压下降至1.100V时自动调整工作电流240mA左右亮度下降,同时发现电池电压又回升了,估计电池内阻比较大的缘故

这一批应急照明灯都是电池短路故障,使用三年!

网友:
拆开都是镍镉垃圾电池啊,有点伤心了

网友A:
国产这类玩意的电池几乎95%以上都是江门这家厂出的,一定有内幕

网友:
拆过几个都是电池短路了的,,都是过充搞死的

网友B:
个人感觉,充电好像是定时的,充到多少分钟自动停止,楼主试一下到指定时间会不会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充电好像是定时的,充到多少分钟自动停止,楼主试一下到指定时间会不会自动停止? ...

没有长时间观察,充放电都是TGB008B芯片控制的,查不到芯片资料

网友:
原来是镍镉电池,先放完电再充满到1点4伏,我觉得更适合免维护铅酸电池应急,设计一个很简单的过放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这类玩意的电池几乎95%以上都是江门这家厂出的,一定有内幕

估计是哪家衙内投资的公司

网友:
辣鸡货坑人

网友:
镍镉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这类玩意的电池几乎95%以上都是江门这家厂出的,一定有内幕

很有见地

网友C:
⚠️內有高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內有高压,注意安全⚠️

电路图都搞出来了,强劲!TGB008B芯片资料有吗

网友:
使用三年感觉已经不短了

网友:
这种应急灯都是这种德性。

网友(2021-08-10):
大多都是唐工(TGB008B)或胡工(YTE1408)的方案。

网友:
查不到对应芯片的资料,不过如果是镍镉电池,充放电功能设计得好,用个10年不成问题,充电竟然能超过1.45V,这是吭电池?

网友(2022-09-18):
引用 网友C:
⚠️內有高压,注意安全⚠️

感谢,应急灯的电路这么简单了

网友:
好奇充电是采用浮充吗?电池设计寿命是多久

网友(2023-08-17):
老哥,咨询下这种灯珠的规格是多少?我要是额外供电电流电压要控制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