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翠 PE8990SUG 面包机维修换轴承

楼主(2020-12-22):
这个面包机13年买的到现在也算勤勤恳恳,一直正常使用,质量还算可以,前几天突然不能搅拌面粉了,听电机在转,还以为皮带断了,拆开(吐槽一下设计师,真T他M妈D的难拆)竟然皮带没有断,只是掉了,看了一下应该是搅拌连接座中心轴有问题,换一套需要35大洋还不包邮,作为江浙沪包邮区土著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仔细研究发现皮带掉的原因是,轴承因为长时间工作磨损间隙变大了造成的,简单说就是换个轴承就行了,马宝搜了一下8*12*14的小轴承只要7毛一个,马上买10个,关键还包邮!隔天到货,换上OK!

网友A:
再用同款   用了几次到现在还在角落吃灰...

网友B:
居然给磨偏了,
最好换成有自润效果的高猛钢或者青铜,不知道有没有滚珠轴承,换一个会用很久。

网友C:
自制面包口感一般了,做不了多少次就沦为吃灰的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同款   用了几次到现在还在角落吃灰...

家里皇后娘娘和格格特别喜欢吃面包,几乎天天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给磨偏了,
最好换成有自润效果的高猛钢或者青铜,不知道有没有滚珠轴承,换一个会用很久。 ...

这么小尺寸的滚珠轴承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面包口感一般了,做不了多少次就沦为吃灰的货了

我家几乎天天做,感觉不比店里买的差,关键还吃个放心不是吗!?

网友:
巧了,看来是这款面包机的通病,我换的是8*12*15轴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居然给磨偏了,
最好换成有自润效果的高猛钢或者青铜,不知道有没有滚珠轴承,换一个会用很久。 ...

要承载力大点试试孔径合适滚针轴承,实在没有先用楼主的轴套配件,薄壁滚珠轴承外径比楼主轴套大,要扩孔改造麻烦,承载能力比滚针轴承差,五金标准件滚珠轴承外径太大没法用。

网友:
几年前我捡了一台。电机烧了。这机器设计的拆装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承载力大点试试孔径合适滚针轴承,实在没有先用楼主的轴套配件,薄壁滚珠轴承外径比楼主轴套大,要扩孔 ...

滚针轴承确实可行,找到合适的就可以,估计一次安装,终生使用,超长寿命,不需要再换了。

网友:
日本进口NTN滚针轴承 HK0306T2 有8*12*10的,长度差点儿,不晓得好不好替换。
国产的HF0812有8mm*12*12。
多找找,还是能够找到匹配的。
楼主买的是轴套,就是硬磨。

网友:
土著你好,
哈哈哈,面包机吃灰太久了,明天翻出来试试

网友:
我家也是这个牌子,隔3天做一次。

网友E:
我的是皮带断了,锅子的轴套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锅的轴套是铆压的,不知道直接干掉换成螺栓会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皮带断了,锅子的轴套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锅的轴套是铆压的,不知道直接干掉换成螺栓会不会漏 ...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皮带断了,锅子的轴套有问题,关键是那个锅的轴套是铆压的,不知道直接干掉换成螺栓会不会漏 ...

应该可以,拆的时候小心的,不要拆变形了,其实稍微有点漏水也没有关系的,面包的面团不是液体,不会漏的,

网友:
以前废品站淘金淘的那个皮带轮架子加电机扔在箱子里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给磨偏了,
最好换成有自润效果的高猛钢或者青铜,不知道有没有滚珠轴承,换一个会用很久。 ...

面包机高温低速环境,滚珠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