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索尼摄像机的外置话筒(SONY ECM-PS1)

楼主(2020-12-22):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有个网友要看接线图,拍不清楚,画个丑图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指向? 是否带变焦

网友A:
这是拆配件吗?我要那个橡胶支架,和数据口盖子

网友B:
这个索尼话筒后期产品了吧,做工没那么严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索尼话筒后期产品了吧,做工没那么严谨了

Sony  hd1000c,磁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拆配件吗?我要那个橡胶支架,和数据口盖子

没有什么支架啊,就是个套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C:
供电左右声道机器内部是独立的,就是所谓的 “PLUG IN POWER”,话筒信号线带电。

网友:
XY制录音,立体声效果当然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左右声道机器内部是独立的,就是所谓的 “PLUG IN POWER”,话筒信号线带电。 ...

信号线供电应该多少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供电应该多少伏?

3V串接一个1-2K电阻,参看下图一个助听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串接一个1-2K电阻,参看下图一个助听器电路。

3.7V经r11和r1,应该要3k的电阻,但是3.7V如果由信号线供电,我又怕从信号线串到话放里面把话放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7V经r11和r1,应该要3k的电阻,但是3.7V如果由信号线供电,我又怕从信号线串到话放里面把话放烧了 ...

C2电容隔直,加电容1-4.7uf

网友:
兼容单声道设备使用设计。

网友D:
想改外接电源(接入低噪小电流稳压优选)供电并使用立体声用于不带麦卡风输入接口的设备上使用,需要串接两个电阻(低噪小电流恒流源优选,调整电阻阻值或电流大小使麦克风灵敏度和音质俱佳),两个隔直电容,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改外接电源(接入低噪小电流稳压优选)供电并使用立体声用于不带麦卡风输入接口的设备上使用,需要串接两 ...

我画这个图是根据原电路板画的,不知道是不是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改外接电源(接入低噪小电流稳压优选)供电并使用立体声用于不带麦卡风输入接口的设备上使用,需要串接两 ...

对,是这样,电池2端再并联一个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更好。
隔直电容优选4.7uf的无极性薄膜电容,比如wimi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这个图是根据原电路板画的,不知道是不是错了

你那个图有个电容应该画错了,我打了红x,你可以核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这样,电池2端再并联一个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更好。
隔直电容优选4.7uf的无极性薄膜电容,比如wimi ...

没必要用补品,何况满大街都是假冒伪劣的货。这麦克风电路板上也都是普通的元件,主要是咪头还行,加上设计合理,整体中规中矩,一个消费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