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玩具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0-12-22):
这个就是5块买来玩玩的      哪位大神知道那个1k滑动电阻是啥作用   那个dB是干啥的  这表可有精度可言?

网友:
校满度用的。精度嘛肯定有,多少就难说了,这么便宜要啥自行车,指针能动就行

网友:
玩具都谈不上,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滑动电阻是电阻档回零的,简单测通断还是好用的

网友:
用来测通断

网友:
我小时候就买过一个,上当了

网友:
连垃圾都不如只能叫做废物级别了

网友A:
指针表电阻档归零用的。
楼主测测精度,没准给你惊喜呢

网友:
早期产的还是可以简单用用的,后面就做成玩具了。老牌星牌的MF378也是这样的表,还有种TAR-502说是出口日本的表也不错

网友:
比我零几年买的多了电流档,我十几年前指针模拟便携万用表,只有交流直流电压档和电阻档,优点测量电压无需供电,电阻档只需单节五号或七号电池,缺点不太准看个大概。

网友:
2元店买10元一个。

网友:
。。。。。。。。。。。五块钱就当买个表头玩玩了

网友B:
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差不多,学会怎么用再去拆也不迟吧

网友:
真的好简陋,和我之前撸的3.8元的数字万用表一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电阻档归零用的。
楼主测测精度,没准给你惊喜呢

精度就不必测了  大家都说是垃圾  本来就没指望它有多高    能测个小数点后1位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差不多,学会怎么用再去拆也不迟吧

万用表简单的电压电流通断电阻基本还是会用的  拆这东西吧  就是手痒心痒而拆  不是为了修而拆

网友:
可调电阻是电阻档调零用,db是分贝,音频系统常见,使用交流档测量,相当于把测得的交流电压换算成对应的电平值。

网友:
还真能节约资源

网友:
用来比大小还是没问题的,佛系佛系,淡定淡定

网友:
人生的第一块表,与这个算是同款。
电阻用来给指针回零的。
然后我那个在某次测交流时用了直流档,然后就放炮了,再然后,也就只用一个欧姆档听个响,平时测个通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