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LED液晶电视背光黑了一半,打算用LED灯条代替(多图)

楼主(2020-12-22):
    家里电视LED背光坏了一半,如果找售后的修理换灯条,要几百块,现在我有个大胆设想,打算淘宝买这种几块钱的灯条换上,怕原来供电电路不匹配,干脆直接接个电源插头到电视机外,直接插电源插排单独给灯条供电。大家说这样可行吗。

网友:
买个对应品牌的电视灯条也是十几块而已。。。

网友:
直接买led背光灯条不好吗?

网友:
你直接买同样型号不省力吗

网友:
大胆干吧,俗话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对着你电视型号找一下灯条, 应该有的.

网友A:
我家的海尔电视3年就背光先是左边黑了,我处理好右边的又坏了。从某宝买了一套70多换的。应该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多大屏? 小心把屏弄坏
这些灯不行,亮度不够也不一定好装,要换同样灯条,

网友:
液晶电视拆一回很麻烦,而且成功时有几率,
也不是绝对的都能修好
建议换原厂灯板,或者兼容的电视灯板。
led吸顶灯的灯板 led灯珠质量没电视上的好,
首先亮度就达不到电池背光的亮度,
一个是光色偏蓝 一个是显色达不到,
再有就是寿命短一般的也就半年吧,
而且电压和电流与电视驱动不好匹配,
电视的led驱动有反馈保护的,
与原厂的电流差太多 可能会保护的。

网友:
有原装铝基板的优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海尔电视3年就背光先是左边黑了,我处理好右边的又坏了。从某宝买了一套70多换的。应该是这个型号的 ...

拆一次不容易,一定要全换新的,一批灯条,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用多久。换后要降低电流使用更好

网友:
拆屏是个技术活 ,胆大心细。

网友:
你咋不放个电筒照着呢!

网友:
那就把电筒的灯珠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