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电子打火机拆了看看

楼主(2020-12-22):
试了试还是好的,不大拆了,主芯片是H091D,查了查,是专用芯片,另一个芯片只能看到一半

网友:
前年我在附近市场里买过类似楼主,指尖陀螺点烟器,改成LED随身小手电,目前最大缺点有2到4秒芯片时间限制,防止忘关导致原装电热丝过快烧氧化,改的随身LED手电只能当手机闪光灯用。

网友A:
黄铜外壳?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外壳和内部,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热丝点火?这就是传说中千元万元档次的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外壳?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不是黄铜外壳,图片里转轴处摩擦的位置,都已经有一点白色了,磁铁试了也不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