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2001年钛合金外壳笔记本电脑Powerbook G4拆解

楼主(2020-12-23):
PowerBook G4是由苹果电脑所设计生产的笔记型电脑系列产品,使用PowerPC G4 中央处理器(原先是由摩托罗拉(Motorola)生产,后由IBM生产),本系列的所有产品现今都已停产。

第一代的 PowerBook G4 是在 2001年1月 MacWorld Conference & Expo 的演说中由史蒂夫·乔布斯发表。特色是使用钛金属作为外壳材料(因此被称为:“钛书” ),搭载有 400 或 500 MHz Motorola的G4 处理器。PowerBook G4 的另一特色是有前置的(当时算是先进的)吸入式光驱( CD 或 DVD ),屏幕尺寸15.4英寸。

PowerBook 钛书生产线更新了好几次,像是 Gigabit Ethernet、DVI 接头,以及可选购的 SuperDrive DVD 烧录机。最后的改版在2002年11月推出,有 867 和 1000 MHz 两种型号。

================
0、写在前面
================

因为个人没有经历过当年的笔记本时代,体验感和知识都不足,所以就不过多班门弄斧拼凑资料了,末尾放了些别人写的文章链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机器闲鱼所购,基本上是废品价格,因为没有保证能否开机,我是抱着研究的目的乘坐地铁30多公里冒着寒风去自提。
取回来的路上,我一度觉得电脑非常像模型——外壳没有序列号,质感糟糕,电源适配器非原装,整机的色彩和查找的资料不符合,以为是被坑了(卖家当年被坑了),所以比较失望。不过几十块钱的成本想来也不似被骗,回家仔细检查才发现笔记本的外壳被人喷了漆,所以我才误认为是模型机,实际上就是钛书无误,而且是初代钛书,网上能搜到的信息比较少,油管上反而挺多视频~最后也没有成功开机,所以就当是静态机器展示好了,网上查国内好像没有拆的(国外挺多),我这个迟到了20年的拆解,希望给大家一点乐趣~

之前有坛友拆过【非专业拆解 PowerBook G4不过图片不是很清晰~

2002年的新闻报道【在中关村见到苹果最新笔记本--PowerBook G4(多图)】

目录
1、笔记本外观展示
2、电池拆解展示
3、笔记本外部拆解
4、笔记本内部拆解
5、全家福及后记

================

1、笔记本外观展示

================

15.4寸的笔记本,和现在的MBP几乎是一脉相承,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闪亮的Apple Logo了这个笔记本也并非全部使用钛合金作为外壳,受限于加工难度和成本,该笔记本只在A面、B框、C面和D面部分盖板上使用了钛金属,大部分边框和内框,仍然使用铸铝和塑料……

信仰Logo!

翻到背面,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电池位,这个电池是塑料外壳,看起来也不像是原装的(不过它的确是原装电池),加上被喷了劣质的银色漆,我更加怀疑这个笔记本是假的了

原本铭牌这里是被银漆覆盖,我用溶剂涂掉了部分油漆才露出了本来面目:型号M5884,钛合金G4第一代,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台湾组装。最下面一行写着2000年,不过该机型是2001年才发布的。

四周边框是金属盒塑料组合,上下盖板是钛合金,看起来特别像三明治,层次感很强,尽管这样厚度也很好的控制在2CM左右,比那个年代大部分笔记本都要轻薄

在笔记本两侧,有Airpot无线网卡的插口

AirPort无线网卡,这东西是单独售卖的,那时候无线上网还没有广泛流行,基本上还半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这一代无线网卡不支持WAP2无线加密,所以只能用WAP或开放式网络

两侧还有无线网天线的信号溢出口

在AirPot卡槽旁边是3.5mm耳机插孔,旁边的icon被银漆覆盖了

另外一侧是防盗孔

在正侧面是屏幕开启按钮和吸入式DVD光驱口

那时的Apple把所有的IO接口全部放在了后侧面,还用盖子盖起来,有点反人类吧,第一代钛书使用VGA接口,后面有换DV-I型号的视频输出口,注意图中火线接口和调制解调器线路接口,都是很有历史感的接口了

背后的电源接口,不是Magsafe,反而是类似莲花头一样的电源插头

附带的适配器也是后配的

那时的G4笔记本原装电源是一个飞碟形状的,比较科幻感,但容易坏……而且连接强电的插口位置在肚脐上,这个姿势有点……

电池还比较巨大,详细情况一会介绍~

移除电池后,可以看到下面是AirPort卡片的拆装指南

侧面可以看到机器的配置信息,这一台基本上是大路货,2000年那会的配置是500MHz的CPU、128MB的内存、10G硬盘……上次我拆的2010年iPhone4处理器A4还拥有800MHz的频率,256MB的内存,可见科技发展之快啊

终于可以打开盖子了~

是那时流行的笔记本设计没错了,厚实有棱角的体积,微小的触控板,还有老式的键盘,手感一流

该笔记本属于PowerBook G4。Apple喜欢将型号写在屏幕的下方,那时还流行有衬线的英文设计,现在清一色都是黑体无衬线字母了

这是一台日式型号的笔记本,键位按照日本规格来设定,开机键在右上角,两侧开孔是音响

这个金属的按键,非常有Apple的感觉,上面的符号也在之后各种Apple设备中延续下来了

花键,在OX系统下的作用类似Windows系统下的Ctrl键

X剪刀脚的键盘,这种键帽和老IBM的一样,键程长打击感强,手感很棒

当年还Apple没有背光键盘,不过半透明的键帽有点意思

Apple设计的磁吸式屏幕锁非常有趣+巧妙,在C面卡扣处安置了磁铁,然后在B面屏幕上方设计了一个活动的小钩子(平时弹力控制不掉落出来),贴近时小钩子被吸出来卡在卡扣上,想打开屏幕,必须要释放小钩子卡住的卡扣才行

找来了2016款的MacBook Pro作对比,简直是爷孙重逢一般

13.3寸和15.4寸的对比

厚度对比

一些对比的图片

20年后的笔记本屏幕边框,竟然和当年的几乎一样

================
2、电池拆解展示
================

电池背面,已经被老化的内部胶还是什么的侵蚀了,不过可以看得到Apple电池的设计

Apple惯用的设计,按钮和电量指示LED灯,一开始不知道被喷漆,还以为是装饰的塑料按钮……

当然,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这个硕大的富士康Logo,让我确认这是一块真电池

打开之后,不管是暗扣尽损的外壳,还是里面年久失修的电池,已经全部完蛋了……
里面是8颗松下18650锂离子电池,还有一个C型的电池保护电路板

充电口背面的FUSE保险丝,下面有两个IC,看不到,C型电路的拐弯处是FPC

美之美锂电保护IC MM1414D
似乎是比较常用的电池保护IC,还有锁定功能

BQ2940锂电池保护IC,下面是电量指示LED和按钮

S24C0 8位存储器电路

================
3、笔记本外部拆解
================

G4钛书的拆解,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C面键盘处拆解,可以加装内存,如果想更换硬盘或清灰,那就得从D壳拆了
键盘拆解非常简单,不需要工具,只需将中间的锁定旋钮打开,然后推下两侧的卡扣即可拆除键盘

小心键盘后面的排线

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部分内脏,和后期的G4钛书不同,第一代钛书的散热器有点简陋

后期的钛书,散热器豪华不少啊!

键盘细节,J代表日本

夸张的键程

乔布斯一直号称Apple的键盘为全尺寸键盘,的确对比一下,不曾有减少面积

移除键盘后,就是这样的~

内存为两插槽,支持133MHz的SD内存,不属于DDR范畴(我查到这里都蒙了)该笔记本配了两条128MB的内存,IBM和海力士

后盖是六角梅花螺丝固定,移除所有螺丝即可拆下后盖,露出里面满满当当的内脏

下面三大件,DVD、硬盘、电池仓

钛合金的D壳,货真价实的Ti金属,存放20年仍然没有生锈(废话)

四周固定着看起来像金属但实际是塑料的边框,用胶黏在一起,历史上开胶的案例数不胜数,这种失败的设计为人诟病!

加工钛金属钛合金实在是困难,所以后续几乎没有使用这种材料做笔记本的方案了

先把目光转移到硬盘上,你怎么回事小老弟,下面黄标上写着仅供测试使用,不要给最终用户使用,难道是洋垃圾?

老式IBM标记的日立Travelstar硬盘,是G4标配的硬盘品牌,但是容量却是32GB,肯定是后期更换的

非常厚的盘,达到了12mm?印象中只有9.5mm和15mm的盘,这个厚度有点非标

IDE并口硬盘

与主板的连接FCP
Apple 2000年,日本藤仓公司设计,泰国制造

闲来无事,拆硬盘瞅瞅

硬盘主板,看时间是08年生产?(02年?)

德仪tl s2254电机驱动IC

IBM TQA7BB集成电路

三菱 M37980F8-3000RP 集成电路,目测是硬盘的主控

现代 SDRAM 工作电压3.3V 16位宽 2MB容量 4K刷新率 工作频率166MHZ
下面的0009A表示00年第九周生产,肯定是00年的产品了

盘体的细节

拆完硬盘,再来拆DVD-ROM,和手掌比大小

移除吸入式光驱组件

正面的名牌,带着大苹果的Logo

背面的名牌,是警告之类的信息,分类是1类激光产品

有意思的点在于弹出光盘的机械组件,通过蜗杆和皮带传动

松下MN103S25BDA集成电路

松下MN67706AC集成电路

移除DVD和硬盘之后的掌托背后,左侧是CMOS电池,右侧是触控板

Synaptics T1004触摸板主控

三菱M3062MF8NGP单片机 Datasheet见此

WiFi天线

控制屏幕锁的按钮回弹设计

================
4、笔记本内部拆解
================

移除比较容易的部分之后,我们开始朝内部拆解出发~

拆除固定主板和散热器的螺丝

移除主板上的排线等连接

主板拆下来了,面积还不小呢

剩下的部分,依旧非常复杂

先看看内部的小东西,一个直径3-4cm的小散热风扇

散热片(硅脂已经换过,原来是蓝绿色的,干透了)

调制解调器(猫)

AirPort卡的天线接口

AirPort卡槽,富士康荣誉出品

音响线,怀疑是镀金的,这么闪亮

疑似是屏幕背光高压板,没有拆下来确认

中框上的时间戳,2001年二月22日生产

转轴部分,内部是铸铝金属件

外部的转轴是塑料件(银色螺丝处),历史上转轴断裂的情况太常见了,是严重的设计失误,后续的铝镁合金G4笔记本换成下沉式转轴,减少了转轴断裂的情况

IO挡板的回弹设计

主板全貌,面积非常之大,集成度比较低,IC数量多且分散,所有IO都集成在主板上,坏掉后维修成本高

传说中的摩托罗拉Power PC G4 CPU,型号为7410 PowerPC架构,非X86架构,采用180nm制程制造;晶体管数量只有1千万;频率500Mhz当年Apple干的事情和现在一样,都是使用非X86架构的CPU,只不过后来PowerPC干不过Intel,Apple才转投了阵营,现在自己能设计CPU之后,慢慢重新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

补充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

三星K7A403600M 128Kx36Bit SRAM 背面还有一颗,两颗组成1MB的L3 Cache (CPU外部缓存(求证))Datasheet见此

博通BCM5221A 10/100M网卡芯片 Datasheet见此

德仪TSB41ASB1 IEEE 1394B三端口电缆收发器/仲裁器(火线主控芯片)

电源部分,好多钽电容啊

CPU旁边的内存接口,下面有一个夏普的 LH28F016SA 16M Flash Memory Datasheet见此

德仪LX574  3.3-v Abt Octal Edge-triggered D-type Flip-flops With 3-state Outputs这是啥,八位边缘触发器?

这个我熟悉——型号为Rage Mobility 128-M的ATi的RAGE-移动版图形加速芯片,内含8MB显存,走2X-AGP通道,可以查到的资料见此

在CPU和GPU旁边,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芯片,看样子是飞利浦VY2209H,可能是定制产品,差不到相关的资料,似乎类似南北桥(CPU-PCI bridge)之类的集成IC吧

LM4863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难怪距离耳机孔比较近

旁边还有红外接收器

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插口

主板背面,也有好几片IC

CPU和GPU背后的原件,更是密密麻麻

这边又来了好多黄豆粒

和正面的SRAM一样

又是Apple定制的IC,看样子和外围DVD或者外设相关,不查了
另外一片是PCI1211PGE PCI卡控制器

CS4212 Apple公司的老朋友Cirrus Logic公司,这是一个16Bit音频芯片

主板上的标识

让大家看到芯片的厚度

调制解调器,内置于笔记本,当年用电话线上网也是比较流行的

科胜讯公司 集成 V.90/K56flex Modem Device Sets with USB Interface(USB接口的调制解调器)

通过内置接口直接架在主板上方

================
5、全家福及后记
================

拆了满满当当一桌子之后,我又默默地组装回去,可惜最后也还是不能开机,只能当尸体收藏了~
钛合金的笔记本前无古人,后面来者也相当少,乔布斯和乔纳森在当年大胆的尝试,积累了相当多的想法和经验,在后面的笔记本发展中,陆陆续续也延续了很多当年的设计方案。比如标志性的Logo灯设计、窄边框设计等等,G4钛书这款笔记本,如果有机会收藏一台完好的,那就更好了~

END

资料:
维基百科:PowerPC G4维基百科:PowerBook G4
强大与性感,再写苹果钛书:Power+Sex. That’s PowerBook G4 Titanium.
钛合金PowerBook G4初体验
钛合金到铝合金,PowerBook G4系列的飞跃
PowerBook G4 Titanium DVI Modem Filter Board Replacement
PowerPC750/7410 CPU Board
……

网友:
竟然看完了,成色 好的话,有房间放还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成色不错。。。
好奇还能开机吗??

网友:
我竟然看完了

网友A:
帮顶了  我也有一台G4  不过年份新一些,光驱排线坏了,兄弟能不能把光驱排线出给我!

网友:
最有配个亮机的图是不是非常完美

网友:
漂亮,二十年前的设计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  我也有一台G4  不过年份新一些,光驱排线坏了,兄弟能不能把光驱排线出给我!

...

没问题,我回去看看和你发的一样不,能用上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能开机就好了
还能卖好多大洋呢~
楼主好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了  我也有一台G4  不过年份新一些,光驱排线坏了,兄弟能不能把光驱排线出给我!

...

看了下和你的不太一样啊。估计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和你的不太一样啊。估计不通用

嗯  年代差的比较多,位置不一样了!谢谢了!

网友:
满满的设计感,能做个开机软件的测试吗?

网友:
原創內容,到处都是金灿灿啊:)

网友:
还能不能开机啊

网友:
不修到芯片级就放弃了吗?加油啊。等更新点亮win10

网友:
松下CF-W8还在使用中

网友:
G4都是moto生产 哪来的ibm 至今也是飞思卡尔在生产7xxx

网友:
怎么不开机?不研究下?

网友:
听说评论要十二个字才可以

网友:
那时候是ibm,东芝等的天下!苹果台式机和笔记本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