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懂的来看,打包机拉紧轮

楼主(2020-12-22):
懂的来看看看这是哪种型号上用的,值多少钱

网友A:
怎么不多来几张尺寸图

网友B:
楼主想表达的是过孔塞孔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多来几张尺寸图

外径53,宽度26,壁厚3,牙深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表达的是过孔塞孔工艺?

我想知道其价值

网友:
这个 我知道,你要看 一个螺栓 可以同时拧2种螺母 就懂了

网友:
这个 我懂 我是懂王
你要看到一个螺栓,上面可以同时拧紧2种螺母
这2种螺母,一种是顺丝 一种是逆丝 就知道了,
哪个螺栓的槽纹 就是你的这种 只是这个放大了

网友C:
看着挺精致。上面标了swiss 瑞士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精致。上面标了swiss 瑞士产的?

是的瑞士产的

楼主:
ORT400上面的

网友D:
说了 你不鸟我,还看不懂 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了 你不鸟我,还看不懂 爱莫能助了

一楼的照片不可能是这种螺丝,要是的话螺纹斜率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了 你不鸟我,还看不懂 爱莫能助了

的确不是

网友:
为什么都不考虑是夹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