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多层PCB上的工艺

楼主(2020-12-22):
这四个红圈内的圆盘应该是和下面的导电层有连接的。
依我陈旧的所知,圆盘是有孔的,通过电镀和背面的铜箔连接。
但是多层板的话,除了与背面连接外,还与中间层连接。
这几个圆盘都是和中间层连接的,直径1mm都不到,刮掉绿漆后并没有孔,铲掉圆盘后下面的确有一个铜点。
这是怎么实现的?现在的技术真高。
请懂行的指教一下。

网友:
盲孔盲孔盲孔盲孔

网友:
多层PCB工艺的盲孔,这是露在表面的,还有内层的埋孔,都是通过激光烧灼实现的,盲埋孔工艺,一般在高频PCB中比较常见,最常见的就是手机

网友:
多层板有盲孔过孔之分,还有一种在两层之间看不到的埋孔,当然有这种孔的一般是六层以上了。四层板中间两层主要是VCC和地。

网友:
这是盲孔,就是中间层才有,外面一层看不到。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的盲孔, 盲孔是单面可以看到孔,另一边看不到,这种确切的叫法是pad on via

就是 盘在via 上 ,一般用来做bga 的盘中孔,普通 板子没有必要做这个,或者就是单纯的 钻孔太小,比如0.2mm 钻孔,电镀之后,基本就看不到了

网友:
塞孔工艺,孔被填平了。这种孔允许在过孔上放焊盘,适合高密度的BGA芯片

网友A:
这个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树脂塞孔工艺,先钻孔,沉铜电镀后进行树脂塞孔,塞孔完成减铜,再走沉铜电镀,然后线路,这个比HDI制作成本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树脂塞孔工艺,先钻孔,沉铜电镀后进行树脂塞孔,塞孔完成减铜,再走沉铜电镀,然后线 ...

这种通孔是使用不同直径的合金钻头逐个钻出来的,根据最小孔径,不同板厚的pcb可以叠不同数量进行一次性加工,数控钻机采用CNC程序坐标加工

网友:
这个好像叫填塞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