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活儿冬天能干吗?空调贯流风扇

楼主(2020-12-22):
开了制热。空调跟前的桌子上好多灰,爬上去一看,比这个图好点儿有限(我没拍照,当时手太脏)。空调8年了,翅片、滤网啥的,倒是每年冲洗或者喷威露士,挺干净。风扇只是顺带喷喷,没想到灰这么厚。

拿牙刷走了一遍,叶片外侧基本干净了。内侧牙刷塞不进去,原本想用棉签,但工作量实在大,放弃;心想转起来会被离心力压住,不容易甩出来。最后手伸进去,结合洗杯器那种把手,裹上湿布,把出风口部分擦干净。

好是好多了。但偶尔还是有灰出来。

最彻底的,当然是内机抬下来,贯流风扇拆出来清洗。但没经验,也不想折腾。那么在墙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对付呢?希望清理的过程:1.不要灰尘满天飞。2.不要水到处溅。

手头有的工具:锂电高压水枪、手动打气的喷壶、锂电高压气枪、吸尘器、牙刷加工成能够插进叶片之间的牙刷。

考虑到2点要求,高压水枪和气枪怕是不成。直接刷我也怕扬灰(还有种“快捷”方法是开着机,用牙刷去来回移动,那灰更大)。似乎只有接个大塑料袋(或者专门的清洗套),然后用喷壶了。

求过来人的经验。谢谢先!

网友A:
无论你怎么样做,空调都不会坏的,外面落灰最多再清洁一次,怕灰尘就用吸尘器,擦不到最里面,就拿个气筒用力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你怎么样做,空调都不会坏的,外面落灰最多再清洁一次,怕灰尘就用吸尘器,擦不到最里面,就拿个气筒用 ...

唉。没采暖的南蛮啊,洗洗刷刷大范围搞卫生,夏天无所谓,冬天真需要勇气啊

网友B:
锂电高压气枪长得啥样子,没见过啊。

网友C:
我这找苏宁清洗过一次,先用塑料袋把下面全部兜住,然后高压水枪清洗,完事后,把水和袋子一起拿出去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找苏宁清洗过一次,先用塑料袋把下面全部兜住,然后高压水枪清洗,完事后,把水和袋子一起拿出去清理。 ...

所有方法中也就是这个最迅速而且效果还可以(拆下来清洗、换新除外),但是光接下边,我觉得高压水枪扬起的水雾混杂着粉尘,会到处飘扬(我洗车都拒绝冲车门踏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高压气枪长得啥样子,没见过啊。

想了一下,似乎叫吹风机?

网友:
这个我搞得多!说说经验吧
有条件的话借个蒸汽清洗机,把空调下面接个塑料袋接水,然后就是对着风轮冲就行了!
没有蒸汽机也没关系,弄个小型洗车机,还是要接塑料袋,最好把空调下面的墙用塑料袋都贴上,然后就是冲吧!
洗车机也没有?没关系!弄个浇花的喷壶,多压几下,冲就完事!
空调记着先断电,最好当天别用!实在想用,就拆开看看电路板进水没有。
塑料布不能省,要不然会整得一片狼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有方法中也就是这个最迅速而且效果还可以(拆下来清洗、换新除外),但是光接下边,我觉得高压水枪扬起 ...

简单,塑料布先包根水管漏斗状好排水,再兜住,水桶接水,再慢慢整,不急。
然后来瓶可乐,瓶盖戳个小洞,喝完后装满水挤呗,我家窗式空调就这样洗的,啥工具不用。

网友D:
站吃饭桌上搞,小心别摔下来,

一块钱一把的小毛刷来一吧,油漆店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塑料布先包根水管漏斗状好排水,再兜住,水桶接水,再慢慢整,不急。
然后来瓶可乐,瓶盖戳个小洞 ...

窗式空调,面积小些,位置也不会太高,貌似方便些。但是可乐瓶的压力够用?我现在觉得喷壶可能比较折中,水枪实在太大力,水雾弥漫。很多人觉得爽,洗车店天热的时候,有些车主还喜欢在旁边沐浴其中,我是躲远远的。因为水雾看似干净,其实裹着泥水。到时候空调风扇干净了,房间其他地方都污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吃饭桌上搞,小心别摔下来,

一块钱一把的小毛刷来一吧,油漆店有售。 ...

试试看,谢谢。我用牙刷的时候,感觉灰都是块状掉落为主,动作慢点,扬尘尚可接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窗式空调,面积小些,位置也不会太高,貌似方便些。但是可乐瓶的压力够用?我现在觉得喷壶可能比较折中, ...

喷壶先打湿,不会扬尘,可乐瓶一路挤压,小毛刷一边刷,爽的很。

挪个饭桌过去,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壶先打湿,不会扬尘,可乐瓶一路挤压,小毛刷一边刷,爽的很。

挪个饭桌过去,安全第一。 ...

好的学习了

网友D:
左手可乐瓶,右手长毛刷,下面水桶接水。

我家的窗式空调原不制冷,我分析灰尘的原因,外面是阳台,搬下来那个重,省的搬了。洗过几桶脏水后,大夏天冷的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手可乐瓶,右手长毛刷,下面水桶接水。

我家的窗式空调原不制冷,我分析灰尘的原因,外面是阳台,搬下 ...

那您说的,是清洗铝翅片还是贯流风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说的,是清洗铝翅片还是贯流风扇啊?

都洗过,
用风吹吧,锂电高压气枪吹一吹解决问题,如能借到空压机最佳。
水洗是笨办法,要拆导风叶,如空调使用经年,塑料老化,真不推荐拆。

扬尘问题,用不干胶粘个大塑料袋,把整个内机套住粘好,再开个口子,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说的,是清洗铝翅片还是贯流风扇啊?

回复要审核?

网友:
每两年将室内机完全分解把贯流风扇拆出来彻底清洗。
用的时候用20克的无纺布包住过滤网

网友:
我用泡沫清洁剂+高压水枪+软长柄毛刷,高压水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