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也测下刚到的PS3111主控固态U盘方案

楼主(2020-12-22):
开卡教程参考飞机哥的帖子,我就不再赘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019

飞机哥测的闪迪15177,我测个L06B吧。

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1、这个板子不焊颗粒上电LED灯是不亮的,不要以为有问题,这是正常的。
2、板子默认上电,开卡软件不认,需要先刷JMS578桥非UASP的固件才行。
3、u盘读写过程中,LED亮暗交替,但不会频闪。

双贴64G L06B开卡成功 。

跑分:

3.1接口跑的,4k不错。顺序写比较拉胯。

写曲线如上,还是有小波动。

实际文件写入还是挺稳的。

以上结果仅供参考。

完结!

网友:
哪里买的,没见过这种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少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少钱一个啊

需要可以联系我,可以转你几片。

网友:
又是深夜放毒啊。

网友B:
L06B的速度感觉不如双贴2246XT啊。。双贴46XT还可以跑200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的速度感觉不如双贴2246XT啊。。双贴46XT还可以跑200写

我这两颗估计是渣滓

网友:
3111支持ldpc纠错,再配mlc是不是寿命更长了啊?

网友(2021-04-07):
引用 楼主:
需要可以联系我,可以转你几片。

板子你还有吗?

网友:
范范这个版本的工具能给一个不?比2.2.22要新一些。2.2.22好多bug的

网友(2021-05-25):
这盘插入新电脑识别很慢,不知道可有办法解决?

网友:
我以为会很吊啊,还是贴58吧

网友(2021-08-26):
这个是不是比2246XT要好一点

网友C(2022-11-16):
哎,现在都看不到卖家卖这个了。就算是小料板也好啊。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C:
哎,现在都看不到卖家卖这个了。就算是小料板也好啊。

过几天就有了

网友:
这种的速度还好,就是嫌个头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