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题出的比较隐蔽, 电吹风电动机这里居然断了

楼主(2020-12-22):
问题出的比较隐蔽, 电吹风电动机这里居然断了,大功率电吹风电动机转速有点慢,时而嗡嗡作响,还打火。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是碳刷和转子接触不好。拆开的确有很多黑色的碳粉在上面,转子铜发黑,打磨后变得亮些,装上后还是转速还是不尽人意,时而还不稳定,后来全方位检查,结果转子铜箔有一处铜线不起眼的断线,问题很隐蔽,上锡焊接涂油固化,现已修复,转速恢复正常!

楼主:
上传的原图都是2M以上,被论坛自动缩微成150k---200k了???

网友:
幸好是开路,我的电磨转子有一组短路了,没办法修复

网友:
这个电吹风看电机就知道不是便宜货,风力不小,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曝光固化灯在那里买的?

网友:
扇叶你是用什么方法拆下来的,装回去还能用吗,卡的很紧,感觉把扇叶拆坏了都不容易拿下来

网友:
我的是转子匝间短路了,转速慢,发热严重碳刷火花很大

网友:
还好是铜线电机

网友A:
200k够了,下面这张图才150k

网友B:
这部分我是在铜片用墙纸刀开槽,埋线后再压回去再上锡然后才是用绿油固化,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我是在铜片用墙纸刀开槽,埋线后再压回去再上锡然后才是用绿油固化,非常好用。 ...

线断了,长度根本不够!只有长度有余量才能开槽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够了,下面这张图才150k

这图怎么来的?我敢肯定 这照片不是你的,你也拍不出!那你知道这照片是别人手机拍的还是单反拍的?我敢肯定原始照片比这更清晰细节更丰富,毕竟像素的损失 放在那儿!那问题来了,既然有更清晰的原始图,为啥要这种压缩后半模糊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怎么来的?我敢肯定 这照片不是你的,你也拍不出!那你知道这照片是别人手机拍的还是单反拍的?我敢 ...

还敢肯定,这个玩意拆开后的尸体还在我这。自己搞不定的不一定别人搞不定。自己看看办网站的服务器的容量和价格再问论坛为什么要限制照片大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6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