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调流怎么改?0-50安可调,带大负载也可以调

楼主(2020-12-22):
改电流可调短路电流了0--50安可调,带大负载也可以调,低负载不能调流,还有电流调好后开路再接负载就又根据负载输出了,而且电流改调不了,测试差分放大器输出端低负载电压和空载一样--0.22v得电压,求大佬帮忙解决,自己画的一部分电路。谢谢

楼主:
算了没人,还是自己研究吧

网友:
瞎评论,删除。

网友A:
能抄出这么多东西,肯定花了不少精力了。
原先没有细看这个图,Vout在哪儿都没找到。

今天细看了下,33274的3#是电压反馈,4#电流信号放大,1#估计是去通讯(联机均流?)2#做比较后给3#反馈。

图中33274的2#运放的输出接了两个二极管,上一个是去3#运放,下一个可能是外信号控制,拆了下面那个先。

运放1的输出挂个电压表,看是否实时对应电流。改造一下就直接当电流指示了。
然后就可以测电流调好后和开路再接负载时,运放各脚电压情况。
原理上看,你的调流方法是没问题的,但是电流调好后和开路再接负载时,是哪个脚电压不是和想象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抄出这么多东西,肯定花了不少精力了。
原先没有细看这个图,Vout在哪儿都没找到。

嗯嗯,谢谢。我再上个图看看,358第七脚和33274第1和2脚通过光耦去到原边了,33274第1和2脚进光耦1脚,358第七脚进光耦2脚,光耦3脚进主变,光耦4脚进一个应该也是单片机第5了。这是我又继续查的,这次又连通了好多,103aiw2.5v基准芯片也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抄出这么多东西,肯定花了不少精力了。
原先没有细看这个图,Vout在哪儿都没找到。

我测了好多次14脚差分输出的电压,10安以下和空载电压一样  -0.22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好多次14脚差分输出的电压,10安以下和空载电压一样  -0.22v电压

我的理解,不负责任地说
运放的信号输入要比运放的电源电压低一点。比如原来的设计运放的VCC15V,那么可以放大12V的输入差分信号,13V或许也行,14V应该就不行,15V的肯定不行。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那么要增加辅助电源的电压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不负责任地说
运放的信号输入要比运放的电源电压低一点。比如原来的设计运放的VCC15V,那么可以 ...

这个我也查过,不过我对地测量过运放的电压,差不多正负18v,17.7左右,15v输入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我测量错了没有,还有12v以下带载也要10安以上才能调,具体数值不是很记得了,3v带载也要到3安以上才能调,测量14脚输出电压是直接从  -0.22直接跳到0.6以上,0.6v以上调流基本可以正常,0.6v---负0.22区间电压是直接跳过了,小白一个说的不对的地方望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不负责任地说
运放的信号输入要比运放的电源电压低一点。比如原来的设计运放的VCC15V,那么可以 ...

查资料好多都是反相输入和输出并得电阻阻值要和同相输入对地的阻值一样大,这个电源上的不一样,反相得11k,同相对地的2.9k,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好多都是反相输入和输出并得电阻阻值要和同相输入对地的阻值一样大,这个电源上的不一样,反相得11 ...

差分放大必须正负输入接的两个电阻等比例,信号端电阻一样的话,正分压电阻和负的反馈电阻必须一样的。不然信号电压相等时,输出也会有电压的。
测正负端输入,有无信号都应该一样。

网友A:
按计算,如果输入用1.1K,输入10A的时候2.5mV,分压和反馈电阻应该是270K以上才有0.6V以上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计算,如果输入用1.1K,输入10A的时候2.5mV,分压和反馈电阻应该是270K以上才有0.6V以上的输出。 ...

是呀,我按照公式计算也是这样,采样的两条信号线,一条是直接一个1.1k得电阻。一条是一个100欧得电位器和1k的电阻串联的,多少肯定有误差,一般的万用表测量的,反馈电阻确实是11k,对地的才2.9k,我是在线测量的。运放两输入端对地电压是一模一样,对运放供电测量是0.07,全都是空载时测的。就是输出空载和带娃测过,这个电压  -0.22---  -0.23变动不是很稳定。不能调流时这个电压也没变化,能调时电压已经在0.8左右了。13v带载48A时输出端电压6v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我按照公式计算也是这样,采样的两条信号线,一条是直接一个1.1k得电阻。一条是一个100欧得电位器 ...

输出有段电压不对应这个就奇怪了。
不过在线测量电阻是肯定不准的。
我也整过其他型号的电源,电流测量用自己加的霍尔电流传感器ACS758。做显示和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段电压不对应这个就奇怪了。
不过在线测量电阻是肯定不准的。
我也整过其他型号的电源,电流测量用 ...

是的,在线测量确实不准,我到家又放大看了,型号是一样的。确实那段电压不对应,也就是在这段不能调流。等明天基准芯片到了装上,拆了那个二极管再试试。那段电压很奇怪,不知道该查哪里,应该就是那段电压引起的不能调流和设置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有段电压不对应这个就奇怪了。
不过在线测量电阻是肯定不准的。
我也整过其他型号的电源,电流测量用 ...

老师这电源有单片机控制,会不会有保护呢?无意间发现差分输出进运放5脚的那路线分出一路进单片机了,单片机前端串联的电阻阻值和进5脚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这电源有单片机控制,会不会有保护呢?无意间发现差分输出进运放5脚的那路线分出一路进单片机了,单 ...

12、13脚的才影响检测吧,
5脚的影响控制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3脚的才影响检测吧,
5脚的影响控制把

对呀,就是五脚得那条输入线也输入到单片机了,单片机控制输出了,有这可能么?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发现你的思路可能存在问题。
开关电源可以调节输出电压,这个好理解。
调电流,我觉得电路设计电流限制的初衷是保护电路,而不是恒流源,一但电路检测到设置的电流值就应该进入保护状态了。
换句话说就是要么改成恒流输出,电压为一定范围自动调节,超压则保护;要么改稳压输出,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可以自行设置,电流设置一个最大限值,超过则进入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