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云丁智能密码锁

楼主(2020-12-22):
云丁智能锁,蛋壳公寓的,没密码了,想拆开看看有没有开锁测试点,装一块蓝牙板子进去手机开锁,但是没有发现。里面的锁离合器也不知道触发条件是什么,表量了一下,开锁的时候也没有量到高电平。

里面的机械钥匙锁芯

主板,没有找到开锁的测试点。

主板背面的触摸按键。

锁里面装五号电池四节。黑色的为锁离合器,开锁核心。

密码正确,离合器顶上这个联动杆上面的小弹子,把手就可以转动带动锁舌开锁。

网友:
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

网友A:
有机械锁是不是能够减少开锁师傅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械锁是不是能够减少开锁师傅的难度

c级锁芯,之前师傅是从侧面暴力打个洞开锁的

网友:
蛋壳,缺德货。。。。。

应该有开锁驱动信号的

网友B:
开锁的时候测量一下P601点位的应该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锁的时候测量一下P601点位的应该是高电平。

量过的,没有高电平,应该是要驱动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过的,没有高电平,应该是要驱动信号

能告诉我怎么测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怎么测量的吗?

直流电压20v档,输入正确密码有开锁动作的时候没量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20v档,输入正确密码有开锁动作的时候没量到

唉。这个开锁动作是不到1秒的脉冲电压给电机,你不能等解锁了再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开锁动作是不到1秒的脉冲电压给电机,你不能等解锁了再去测量。 ...

那我的表应该量不到,没有这么灵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表应该量不到,没有这么灵敏

先将P601两端接线到万用表上。再进行输入密码开锁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表应该量不到,没有这么灵敏

用指针万用表应该能看出

网友(2021-02-25):
不是要什么时候网关的?没有看到相关的东西?

网友:
我的大门锁那个离合器居然坏了,输完密码离合器没有反应,这个离合器tb上没找到,拆开离合器,里面有个小电机,没有任何参数标识,也不知道如何买到,只能去收了一整套锁去换,好在也不太贵。

网友(2021-07-12):
离合器是个易损件,现在淘宝好像也有

网友:
U601是马达驱动ic 俩输入 高低配合控制正反转

网友C:
为什么不重置下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重置下密码?

请问如何重置

网友:
主板上没有重置按钮或跳线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