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首页廉价充电宝拆机改造

楼主(2020-12-23):
首页推荐的廉价充电宝,原壳子装不下这个板,突然发现以前刷单的时候商家误发的手机壳正合适,上面盖上原来外壳的盖子或者找个透明盖子就完成了。板子是老王家的,据商家说支持QC,实际上不支持(手机型号是红米8),实测5V1.8A,不知道是板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反正比之前1A都达不到强多了……

网友:
改造的什么

网友:
换壳又换板,大工程

网友A:
手机壳硬度够不够?

网友B:
那个板子仔细观察发现数据线都没连到芯片上,悬空的,所以不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板子仔细观察发现数据线都没连到芯片上,悬空的,所以不支持快充

请教大佬,能飞线吗,上面好多芯片,貌似是支持但被阉割

网友C:
你手机不支持q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壳硬度够不够?

硬度一般,接口处用小刀切的,但是不影响用,并不是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机不支持qc吧。

支持,用小米原厂的头可以快充,虽然快充也没快哪去,也得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