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世达洗车机的电池和充电器(SATA PAE5781)

楼主(2020-12-23):
世达洗车机的18V电池和充电器,电池的电路板比充电器的复杂一点,正好跟博士的相反,不过这种18650电芯是什么牌子的?国产杂牌吗?

网友:
江苏海四达电芯

网友:
5个插脚,就接了正负极

网友A:
只接正负极,不合格产品,浪得虚名

网友B:
世达的电动工具,看看就好,不要买。如果价格很优惠可以撸,反正我没见过世达电动工具便宜过,死贵。

网友:
海四达,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达的电动工具,看看就好,不要买。如果价格很优惠可以撸,反正我没见过世达电动工具便宜过,死贵。 ...

公司的工具大多是世达和博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正负极,不合格产品,浪得虚名

应该是把保护电路都集成到电池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