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入个50W以上靠谱的热熔胶枪

楼主(2020-12-23):
十几年前在沃尔玛买了个20几W的,加热很慢,冬天感觉胶流动性不够,想入个50W以上靠谱的热熔胶枪,要求不滴胶。

网友:
其实不是加热慢,是导热太慢了。。。。 一头都烧糊了另一头还凝固

网友:
啥牌子热熔胶枪要50W? 来找我9块9 包邮送到家!

网友:
想要不滴胶得买带温控的,有次忘记关了一个小时,也就漏了一点胶水。两年前买的50块,现在居然只要40

网友:
买的是120瓦的

网友:
在用琢美940,不滴胶。

网友:
用T12改一个, 很好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科麦斯双功率胶枪,用着相当满意,就算是大冬天,大用量挤胶都毫无问题。胶枪还是要买大功率的!!!那些小功率便宜货胶枪,买时开心,用着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科麦斯双功率胶枪,用着相当满意,就算是大冬天,大用量挤胶都毫无问题。胶枪还是要买大功率的! ...

这价格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科麦斯双功率胶枪,用着相当满意,就算是大冬天,大用量挤胶都毫无问题。胶枪还是要买大功率的! ...

170W会不会太高了,100W左右够用吧? 价格倒是其次,这个东西还是能用很久的,关键要好用。

铜头、铝合金头有没有啥大的区别,一定要铜头吗?怎么分辨会不会滴胶,一般介绍里面都没有讲。

网友:
买个3m的  可以使用3m的环形高性能胶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170W会不会太高了,100W左右够用吧? 价格倒是其次,这个东西还是能用很久的,关键要好用。

铜头、铝合 ...

没有够用一说,这得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而定。还有更大功率300瓦的。
铜头的好。
所有胶枪都会有一点点滴胶(我买这个偶尔滴一滴胶吧),没有完全不滴胶的!!!

网友:
9.9包邮的胶枪大把大把的,但是我是人傻钱多,不屑买那些垃圾货!!!送我都不想要,因为太难用了!!!

网友B:
德力西9.9包邮带胶棒路过,很好用不滴胶,预热时间较长要先插电,但化胶特别快不存在流动差的问题。另外胶棒质量很关键,那种黄色的很差最好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科麦斯双功率胶枪,用着相当满意,就算是大冬天,大用量挤胶都毫无问题。胶枪还是要买大功率的! ...

我印象中科麦斯功率都是虚标,你这个双功率的,开90W、170W有什么区别,除了加热速度能快一点,流动性上有没有更好?测过实际功率吗?

我刚入了一个妙招姐100W的,实测功率只有50几W,最后稳定在27W左右,出胶很顺畅,一直挤都OK,但就是感觉融化度不够,以前拿打火机烧的,感觉液体会舒展开,覆盖下去,粘度很强,这个感觉就像是挤玻璃胶一样,圆圆的,粘不上去的感觉,凉了手一扣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力西9.9包邮带胶棒路过,很好用不滴胶,预热时间较长要先插电,但化胶特别快不存在流动差的问题。另外胶 ...

德力西的有看到,挺贵的,不知道德力西是否虚标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科麦斯功率都是虚标,你这个双功率的,开90W、170W有什么区别,除了加热速度能快一点,流动性上 ...

你都没亲自买过用过谈什么印象?负责任的给你说:就我买的这款我亲自用功率插座测试过功率,最大功率接近200瓦(加温初期的功率,后面功率就慢慢下降)!!!

胶的流动性,冬天和夏天,几毛一根的胶棒和一元二元一根的胶棒,都有很大区别的。你拿打火机烧胶棒肯定比不了的,打火机温度好高,任何胶枪都比不了!!!

当然信不信由你。

至于你买的妙招姐100W的,价格低一倍以上,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分钱一分货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亲自买过用过谈什么印象?负责任的给你说:就我买的这款我亲自用功率插座测试过功率,最大功率接近2 ...

这个印象是搜资料、视频看到过。双功率这款功率较大我知道,没开关所以我不关注。

网友:
国产黄花,进口的着美都不错。

网友:
赛德60  /100w热熔胶枪。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