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也测一个PS3111/AS2258 新玩意儿

楼主(2020-12-23):
看到3111已经有测试了,那我就做个没人测的AS2258主控吧

点序AS2258,实际这板子是能通用群联/点序/HT9530,因为主要PIN功能一样,只是个别复位信号差异

找了片2Die 的B0KB 样品测试片,焊上

这个片子体质超强的,写满数据 扔120度恒温箱里烤了6个小时拿出来读取不会出错、
划线片迷之体质。。。。

然后开卡过程略。。。

用的v0206一次OK、

看一下坏块

坏块142,备用块940,看起来还不错?
===================================
这里简单说一下点序AS2258主控的固件版本,V0206是4GB 模拟SLC,V0207及以上的是全盘模拟SLC、

下面跑分环节

受制于SATA桥接芯片,这个读写还不错

跑一下缓存

4GB的模拟SLC,缓外50-60跳,温度40左右(深圳气温12)
B0KB的缓外都这样,能维持50MB以上的写入 且不会像58XT那样掉到个位数、

另外附上JMS578桥接固件改名方法,用HEX加载.bin,拉到最下面  注意看地址

上面的短节是USB描述,就是右下角弹出时显示的、下面的长节是SATA描述,设备任务管理器里显示的、

有空了看看还有啥新玩意儿再弄点来玩玩、
简单总结就是58XT的好基友,优势比58XT低温,IMFT颗粒缓外高得多(以PS3111来说)我知道的L06B就能全盘不掉速,而且还是LDPC纠错,
B16 B17 B27缓外也能保持100+以上的直写速度,而且是直线不是过山车、
手里有B17 B27的同学可以上了,单个板子价格(群连主控)约55左右,拿得多可能更便宜
再一个就是内置32MB DDR,4K相当不错的,不堆CE也能轻松锤46EN 58H

网友:
前排支持,我的板子还在路上

网友A:
最近紫色板子实在太多了,有点审美疲劳,不知啥时候有其他颜色板子出来

网友:
我去厉害呀,不知后面量产出来价格怎样,要是能控制在50左右就美滋滋了

网友:
大佬把V207 V208的工具发一下好不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等铺货价格下来好了

网友:
这个不要太爽了

网友:
冷静才是所有的第一生命

网友:
淘宝看了一下这个板子不便宜

网友:
这个板子需要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紫色板子实在太多了,有点审美疲劳,不知啥时候有其他颜色板子出来

粉色没人搞过   试试呐

网友:
这个定制SSD U盘牛X…………

网友(2021-06-13):
NB啊。JMS578能开as2258了吗?怎么做到的

网友B:
PS3111,,G2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G2版,,,,,,

缩水到极致,就不要考虑工作稳定性了
耦合 退耦 滤波 等等都没几个,我是不会用这种版型当主力,分分钟挂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缩水到极致,就不要考虑工作稳定性了
耦合 退耦 滤波 等等都没几个,我是不会用这种版型当主力,分分钟挂 ...

3个月,,,没丢数据,,没掉盘,,,实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个月,,,没丢数据,,没掉盘,,,实测

试试二手TLC闪存能不能保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二手TLC闪存能不能保住数据。

原本我有4个板子的,,但是因为设计缺陷的缘故,,,剩下的寄回去了,,只留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