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自用的MAC mini 2014款

楼主(2020-12-23):
话不多说,上图,自用的MAC mini2014款!

楼主:
拆下底盖,可用塑料撬棒沿黑色圆盖周边轻轻撬起。

楼主:
用TT7中心有孔的螺丝刀拆下6颗内六星螺丝,取下WIFI天线,取下M.2 SSD硬盘。

楼主:
取下主板,可用两小螺丝刀的杆垂直插入主板上的两孔往外推出主板。再拨出电源线组取出主板。

楼主:
取出AC to DC电源组件。

楼主:
取出三星1TB HDD机械硬盘,最后就是一个空壳了。

楼主:
拆机完毕!
逆向装回所有零部件即可。
因修苹果手机需要,此MAC MINI装了双系统,128GB M.2 SSD装的MAC OS, 1TB HDD装的WINDOWS,打算把HDD换成480GB SATA SSD,以提升WINDOWS速度。。。

网友A:
mac mini,用着很一般,

网友B:
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猜这电脑得费钱

网友C:
支持Sean大,14款Macmini 内存 是板载的,升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Sean大,14款Macmini 内存 是板载的,升级不方便!

内存无法升,硬盘随时可更换,这就很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猜这电脑得费钱

全新的主机,5000左右,二手的2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 mini,用着很一般,

主机体积小,配置低,用苹果系统速度还不错,WINDOWS就不太好了

楼主:
上一张MAC mini主机的配置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存无法升,硬盘随时可更换,这就很尴尬了

8G内存还可以,要是16G就更好了,有些4G的是真有些鸡肋了,CPU处理速度慢可以等,内存不足就真没啥好办法了

楼主:
再上一张MAC OS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内存还可以,要是16G就更好了,有些4G的是真有些鸡肋了,CPU处理速度慢可以等,内存不足就真没啥好办法 ...

内存还可以,不小也不大,够一般用途了,CPU第四代的,差了点,毕竟是2014末款

网友D:
百分之90用户都不会选择苹果系统了,用户群体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90用户都不会选择苹果系统了,用户群体也太小了

电脑的苹果系统我个人觉得太难用,也不想用,但修手机解锁等场合有时要用到,不得不用它

网友:
这么小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