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生炉子取暖,请教一下大家哪种风扇的吸热烟效果好

楼主(2020-12-23):
老家是农村的,冬季可以生炉子取暖,炉子放在外边生火,卧室用暖气片供暖,但是炉子会有飘出轻烟,请问大家,哪种风扇可以近距离吸烟,效果好,

网友:
下面一款吧,上面那款吸力太大,碳不够烧,还费电

网友:
鼓风机好像也很好

网友:
离心风机。
就燃气热水器上拆一个试试。
可以试试,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抽油烟机的电机就好得很

网友:
炉子放外面还抽烟?往哪里抽啊?

网友:
烟囱引风机,装在烟囱顶上

网友:
撸主用的哪种炉子和暖气片,不一定加风扇是最优解

网友:
加个垂直烟筒就行,利用烟囱效应自动就排风了根本不需要风机

网友:
我们也是农村,完全禁止燒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