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颗锂电升压5V带电机用哪种锂电升压模块好

楼主(2020-12-23):
家里的洗鼻器用的3颗1.5V电池,像用锂电代替,淘宝上模块很多,但是不知道那种合适,需要待机功耗第一点的 ,最好还有充电功能

网友: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普通的小电机直接用充电宝供电也是个方法。需要你自己改造,在机器上增加usb接口,用那种现成的usb接口板。

网友A:
那种单节的充电宝电路板,充电,放电 ,保护都在了,重点待机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单节的充电宝电路板,充电,放电 ,保护都在了,重点待机省电

刚刚看了 也是觉得这种比较合适

网友:
4.2-4.4V锂电池可以直接代替3个1.5V的电池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