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单车最新款这种锁是什么科技

楼主(2020-12-23):
和传统的锁完全不同,没有机械结构。
这个车不是电池驱动的,完全是脚踩的
我试了下,后轮确实锁的紧紧的。
这种锁也很难被拆掉,防盗效果好了很多
难道锁定是强磁原理,应该也不是,强磁应该需要很大的电力消耗吧

我看到这种锁是完全焊接在车体上的,
也许是通过钢管内部的将传动机构锁死了

但是后轮是有飞轮的有惯性,即使脚不踩动,后轮也会转动

确实锁定的是后车轮也许还是通过控制锁定后轮的刹车来实现的
类似于汽车的电子手刹?

网友:
猜测是类棘轮结构锁中轴

网友:
可能 是中轴固定住了吧

网友:
感觉是定住中轴了,而且飞轮不是在后轴上,应该是在中轴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拆掉链条扣试试

网友:
这种锁最怕骑行中突然给你锁了,想象一下都怕

网友:
中轴加了齿轮结构吧……

网友:
这里有个电磁栓子

然后栓子锁住鼓。

之前有个共享电动车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锁的还没有见到过,好奇这种怎么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