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61797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拆家用花洒的提拉式分水器,试图维修,未果,分水原理是啥呢?

楼主(2020-12-23):
家里的花洒的分水开关最近几个月来,总是锁不住水,把开关往上提,应该是花洒出水,但是前面的龙头还是有点滴水,今天得空,把它拆下来

整体效果

拆下来

再拆

看了半天,没发现那里能修理,坛子里有大神能指点下吗?为啥总漏水啊

上淘宝逛了下,这个尺寸的基本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价格要50+,如果能自己修理好,就能省点啦

网友:
感觉是胶圈老化了密封不好导致漏水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密封圈磨损小了,换个看看。

网友:
换密封圈
巴适

网友:
TB搜密封圈,卡尺量直径,总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种毛病一般都是密封圈老化,常备点各种规格密封圈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密封圈老化了,弹性差了。更换后即可解决问题。老问题。水工都是让换,这样好多赚钱,浪费资源可不管。

网友A:
看样子是黄铜件,用醋和餐巾纸包一下密封在塑料袋里半天时间,清除水碱仍可以继续使用。
如图水嘴漏水主要是胶圈失效,可以翻转180度试试,或者换新品,那个密封圈失效也会如此故障,一并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清理水垢,更换密封胶件和弹簧

网友:
X宝有整套的分水器密封圈卖的,量好尺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黄铜件,用醋和餐巾纸包一下密封在塑料袋里半天时间,清除水碱仍可以继续使用。
如图水嘴漏水主要 ...

真牛啊!非常感谢!

网友:
使用时候漏就漏吧,只要使用完关掉时候不漏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