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B27颗粒报错:Pretest Fail(30)/(09/08.0D)Generate CH/CE Fail Ch1_Ce0

楼主(2020-12-23):
板子还是之前板子,颗粒也没动,前段时间毛子网站出了B27量产工具,昨天打算量产下。

开卡一会报错:
Pretest Fail(30)/(09/08.0D)Generate CH/CE Fail Ch1_Ce0,
点开看CH1-CE0打了一个X

错误说明里是这样一句:
The Below Dies are Different

因为颗粒是大S打标颗粒,会不会是颗粒等级问题导致的?ID都是一样的。需要怎么解决?降频?

网友:
先检查VccQ电压是否符合

如果OK,检查频率设定,逐步降频测试

ManualDrive取消,让它自动

网友:
颗粒测试失败 1是不是电压问题 2颗粒频率是不是太高 3忽略颗粒等级设置一下

网友A(2021-03-15):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好像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好像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换了一个颗粒 但不确定,因为我位置也换了一个 ,原来是 0,1 位置贴的 后来换颗粒是拆了1位置,贴的2,也就是0,2各有一颗1ce颗粒 开了半容,240g上的两颗开1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颗粒 但不确定,因为我位置也换了一个 ,原来是 0,1 位置贴的 后来换颗粒是拆了1位置,贴的2, ...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控炸了,1234的4个颗粒都没问题,颗粒位置换了好几遍,1 .3位置开卡120g没问题,但是贴上4个颗粒,id全,就是有x,

网友B(2021-07-19):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控炸了,1234的4个颗粒都没问题,颗粒位置换了好几遍,1 .3位置开卡1 ...

大佬,这个问题有新进展吗,我最近贴4ce的b27也遇到了,双贴可以正常开512g,四贴就报这个错误了,也是打x

网友(2022-06-25):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一情况,63xt忽略颗粒等级在哪设置啊

网友(2022-08-26):
对于我这个动手能力不行的小白,这个问题岂不是无解啦

网友(2022-11-27):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一情况

网友(2023-10-02):
我也是遇到了,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问题有新进展吗,我最近贴4ce的b27也遇到了,双贴可以正常开512g,四贴就报这个错误了,也是打 ...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跳线没跳好,你仔细检查一下报错的通道

网友(2024-10-13):
有谁知道,通道设置怎么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跳线没跳好,你仔细检查一下报错的通道

,看到跳线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