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RETRO ESP32游戏机电路图里的51PIN液晶屏可以用37PIN代替吗?

楼主(2020-12-23):
RETRO ESP32游戏机电路图里的51PIN液晶屏可以用37PIN代替吗?淘宝上都没有2.6寸51PIN液晶屏现货(要3K的量才生产),只有37PIN的,能否用37PIN的屏替换?望高手给出方法附,电路图和37PIN液晶引脚图

楼主:
附图片版电路图

楼主:
补充一下,37PIN 和51PIN屏尺寸都是2.6寸,驱动IC都是ILI9342

网友:
对照引脚飞线

网友:
啥样的游戏机?

楼主:
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和ODROID GO差不多,但是这个是GAMEBOY POCKET造型的,可以模拟GB,GBC,GG,SMS,PCE游戏。

楼主:
我对照了其实51PIN连GND只用了9个引脚,飞线的话37PIN缺少51PIN的很多引脚,虽然二者屏幕大小和驱动一致,但是我基本不懂单片机。请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和ODROID GO差不多,但是这个是GAMEBOY POCKET造型的,可以模拟GB,GBC,GG,SMS,PCE游戏 ...

漂亮,啥价格?有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啥价格?有成品吗?

板子已交嘉立创了,自己做一台价格在100以内,零件在TB上都有,现在就是缺2.6寸51PIN液晶屏(TB上商家要3000片才肯生产),37PIN的2.6寸屏倒是有现货,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替换而已。望有大侠能够给出替换方法,我就可以做几台玩玩(虽然据说性能弱鸡)

网友B:
如果分辨率一样应该是可以 引脚对上就行  就怕初始化参数有点区别还需要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分辨率一样应该是可以 引脚对上就行  就怕初始化参数有点区别还需要改程序 ...

分辨率一样都是320*240,屏尺寸都是2.6寸,驱动IC都是ILI9342,只是引脚不同,在TB上都是同一家在卖,只不过没有51PIN的(3千片起售,吐血。。。),37PIN倒是有现货。。。。求指导

网友C:
目测你这个51PIN的是模拟屏,因为还带行场同步引脚,因此不能用,如果都是数字屏不会差这么多的

网友D:
看51脚只用了这几个脚。是串型数据输入。27脚没PDF。不知那脚是数据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辨率一样都是320*240,屏尺寸都是2.6寸,驱动IC都是ILI9342,只是引脚不同,在TB上都是同一家在卖,只 ...

引脚不同把板子重新画一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51脚只用了这几个脚。是串型数据输入。27脚没PDF。不知那脚是数据脚

不知老兄说的是否是这图,如果是27脚是接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你这个51PIN的是模拟屏,因为还带行场同步引脚,因此不能用,如果都是数字屏不会差这么多的 ...

我对照了其实51PIN算上GND只用了9个引脚,XY分量是空接。大部分脚接地和不接(空接)

楼主:
我仔细看图其实51PIN和37PIN只区别于1个脚,如图,望有大侠告知51PIN屏SDI脚接37PIN屏哪只脚?(37PIN没有SDI这个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图其实51PIN和37PIN只区别于1个脚,如图,望有大侠告知51PIN屏SDI脚接37PIN屏哪只脚?(37PIN没有S ...

找到不改程序也不能用的,接口类型不同,ili9342 的BS 0—4四个脚接vcc是spi模式,37pin的只有IM1(BS1)一个脚,剩下几个脚没有引出,只能工作在并口模式。卖家介绍里有接口类型。唯一的希望就是或许改屏线上的电阻能改变接口,这需要显微镜还要损坏一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不改程序也不能用的,接口类型不同,ili9342 的BS 0—4四个脚接vcc是spi模式,37pin的只有IM1(BS1)一 ...

大侠你好!那37PIN的屏接那几脚能变成SPI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那37PIN的屏接那几脚能变成SPI模式?

我上面说过了,37脚缺BS0,BS1,BS3,也叫IM0,IM1,IM3,这几个要接vcc。基本无法改,能改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