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老戴尔笔记本,显示器有问题,发出来求助大神指导

楼主(2020-12-23):
故障问题,屏幕插头接触不良,哪怕接触好了,屏幕也会慢慢变白,请问大神们这种故障是插头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外接显示器没问题的。

网友A:
右侧那一蓬乱糟糟的线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B:
白屏,应该是屏坏了,确切的说是屏的驱动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C:
我的D630也遇到过,去电脑城做过芯片级维修,发现故障依旧,最后发现是排线问题。供参考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正常跟这个自带屏幕走线是两码事。应该先排除这个屏幕排线接触问题。很可能经常使用折叠位置线材破损开路了。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 不过是红线 他们说是排线虚焊或者氧化了 没有专业设备 压不了那个排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那一蓬乱糟糟的线是怎么回事情?

这个是之前不显示的时候拆开的后面查资料确认是显卡虚焊,拿热风枪吹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屏,应该是屏坏了,确切的说是屏的驱动逻辑板出问题了。

也不是一开机就白,把屏线重新插上去,然后慢慢看着变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630也遇到过,去电脑城做过芯片级维修,发现故障依旧,最后发现是排线问题。供参考 ...

谢谢分享。。。如果是排线坏的话就没救了,那么老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正常跟这个自带屏幕走线是两码事。应该先排除这个屏幕排线接触问题。很可能经常使用折叠位置线材 ...

因为之前修过显卡。屏线也不知道怎么排除,一根一根线这样量还是换一根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 不过是红线 他们说是排线虚焊或者氧化了 没有专业设备 压不了那个排线的

--来自论坛助手 iPh ...

一般都是换吧,只是这电脑很老了

楼主:
问题是没有屏线这么老的电脑换屏线好像不划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修过显卡。屏线也不知道怎么排除,一根一根线这样量还是换一根排线? ...

如果有线材可以先换一条,没有的话只能一根根量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如果是排线坏的话就没救了,那么老的电脑

没有更换排线,好像是压接、补焊处理了一下,具体过程记不清楚了,故障排除。至今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