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如何用电池替换行车记录仪里的超级电容

楼主(2020-12-23):
前段时间收了坛子里的行车记录仪和夜视记录仪,打算把它俩拼在一起。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使用的超级电容,冬天在外面基本上一夜就彻底没电电路板上的接口是5v的,如果替换成锂电池就需要升降充电板。但是充电板都是进出分路的,只有一个接口进出都是5V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接线?
这样主板有电的时候可以正常向电池充电,主板断电后电池可以向主板供电,并且主板检测到电压低于5V,进行写入和关机操作?

网友A:
超级电容比锂电池的好啊
为什么把包子换成馒头吃?

网友: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大容量的超级电容,如果换锂电的话要考虑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的,否则锂电会很宽完蛋或者过充着火。

网友B:
报废的ETC里面就有超级电容

网友C:
LZ是想要把行车记录仪当成常开监控录像头吧,这个改动太大了,如能保持常电供应问题不大,但是像经常断电情况就完全不适合了,而且记录仪一般用TF卡容量有限,建议还是买wifi专门监控摄像头好。

楼主:
目前看超级电容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耐冻,前一段时间在辽宁没事,回哈尔滨一夜就没电了,而且没电是那种电压降到0的没电
二是这个记录仪的设计有些问题,对完全没电的超级电容充电没有管理,一通电就直接引起12-5v降压板保护,拆下来测试,超级电容完全无电的时候最大电流将近4A,我也不想为了一个正常工作只有200ma的记录仪换一个4A的降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想要把行车记录仪当成常开监控录像头吧,这个改动太大了,如能保持常电供应问题不大,但是像经常断电情 ...

就当记录仪用,但是记录仪每次开机都要重设日期什么的这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真冻没电了这货会造成降压板保护,完全无法开机,只能拔掉单独给电容充电后再插回去。我想这可能也是这款记录仪退市的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超级电容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耐冻,前一段时间在辽宁没事,回哈尔滨一夜就没电了,而且没电是那种电压 ...

放车内最好不要用电池,夏天温度太高电池怀孕报废,可以单独加个恒流板限制电流

网友:
超级电容没啥用,漏电漏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车内最好不要用电池,夏天温度太高电池怀孕报废,可以单独加个恒流板限制电流 ...

我用过好几个行车记录仪了,电池报废大概要两年,换一个很方便。这是我用的第一个超级电容的,一冷就完完全无法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当记录仪用,但是记录仪每次开机都要重设日期什么的这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真冻没电了这货会造成降压板 ...

那你找一下,直接接汽车常电,但是记得熄火后要关掉记录仪,要不时间长了会造成电瓶亏电

楼主:
好像跑题了,我的电路是不是可以这么搭建啊?莫非还得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
没有十全方案啊

楼主:
今天没时间,明天实验一下吧,应该不会爆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比锂电池的好啊
为什么把包子换成馒头吃?

说的对,只有换大容量,不能换电池,记录仪工作环境高温时电池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找一下,直接接汽车常电,但是记得熄火后要关掉记录仪,要不时间长了会造成电瓶亏电 ...

汽车常电的保险盒里有很多路输出,找一路随钥匙熄火停电而停电的输出就行,别找不随钥匙熄火的那种输出。

网友:
哈哈!前段时间流行把电池换电容,现在流行把电容换成电池,一句话,我是商家我高兴大家都来折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废的ETC里面就有超级电容

这种东西不好搞到吧?

网友E:
如果超级电容都扛不住,你换锂电池更不行,我刚把我的行车记录仪改了ETC里面的锂电池+锂电容组合,解决锂电池天天没电丢时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超级电容都扛不住,你换锂电池更不行,我刚把我的行车记录仪改了ETC里面的锂电池+锂电容组合,解决锂电 ...

我之前用过的行车记录仪都是锂电池的,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行车记录仪关机后耗电很小,天气暖的时候超级电容没问题,但冷之后就会被冻的彻底没电。锂电池虽然容量也会严重下降,但还不至于被冻到完全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