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机顶盒怎么玩 hi3716的有线盒子怎么刷机

楼主(2020-12-23):
这个机顶盒是一个外地朋友 知道我玩电子产品 发来的快递

上电显示网络不通

dhcp成了 网络应该通了

这个机顶盒没有复位按钮 怎么把通刷固件刷进去
海思hi3176主控的

楼主:
这种机顶盒估计也没有合适的固件来刷机 不知道怎么利用了

网友:
看起来是有线电视的啊   要插同轴和插卡,你上面都没卡了,和没有账号了。这些还有区域之分的   你肯定是用不了的    哈哈  就像广东的有线电视一样

网友A:
好像关了设备当被PING功能,就这样吧?

机顶盒好像是用同轴和 运营商联系的,网口是用来连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关了设备当被PING功能,就这样吧?

机顶盒好像是用同轴和 运营商联系的,网口是用来连电脑的。

机顶盒IP 192.168.1.103可以ping通 但是机顶盒联网以后 是不是要访问给它用的服务器 是不是相关服务器的IP没有配置对 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还是不行

网友B:
这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难道你想破解?

网友C:
把散热器拆了,看看处理器是什么? 有点不太好拆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刷ottbox

网友:
就192.168.1.103是机顶盒网口IP,剩下的都是服务商的,你怎么ping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难道你想破解?

这个想法很大胆。玩的人少,没人捣鼓。那些移动电信送的iptv破解的很多。主要是芯片方案和安卓盒子一样。广电的估计不会那么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广电的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难道你想破解?

破解或者刷机都行 比如改成安卓 linux或者模拟器游戏盒子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散热器拆了,看看处理器是什么? 有点不太好拆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刷ottbox ...

处理器是海思hi3716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机顶盒没有复位键 正常刷机是要按复位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很大胆。玩的人少,没人捣鼓。那些移动电信送的iptv破解的很多。主要是芯片方案和安卓盒 ...

芯片是hi3716 还真的和安卓盒子差不多 就是应该想想怎么刷机了

网友:
今日头条上好像有个专门刷机顶盒的人之前天天发视频,你问问他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是hi3716 还真的和安卓盒子差不多 就是应该想想怎么刷机了

稍微查了一下,有人说是可以刷安卓,时间太久了,刷机资料不太好找,编辑一下:找到论坛坛友的帖子了,他那个是HI3716C,你这个是HI3716M,不知道是否通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698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查了一下,有人说是可以刷安卓,时间太久了,刷机资料不太好找,编辑一下:找到论坛坛友的帖子了,他 ...

你知道这个机顶盒的TTL口的定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这个机顶盒的TTL口的定义吗

没折腾过,这种东西,不知道,这种机顶盒也很少有人折腾,有什么不知道的,只能靠自己摸索出来

网友(2022-03-20):
海思的没什么搞头,放弃吧

网友(2022-07-17):
刚刷了两个移动电信的这个芯片的,是开机短接芯片1   2脚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C:
稍微查了一下,有人说是可以刷安卓,时间太久了,刷机资料不太好找,编辑一下:找到论坛坛友的帖子了,他 ...

你这个链接只有会员 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