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当了,电炉丝款发热管效率好低

楼主(2020-12-23):
8年前19块钱买的小太阳烤火器发热管锈蚀了,网上买一个发热管没注意看收到货才发现是没抽真空的电炉丝。直接烤火效率好低!发热也慢,只能加热空气,热辐射少!远不如卤素灯管!300多瓦时还不如卤素管200瓦

网友:
电热管发热效率几乎是百分百的,只有极少部分能量以50HZ的电磁波发射不被利用。

网友:
热量一样,就是从上面走,正面感觉热量少
我后换的是碳素管,比卤素管发光少,适合晚上睡觉时开

网友:
功率一样,发热效率就应该一样吧。毕竟都是发热用的。我可能比较喜欢电炉丝的,不那么亮。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温度不合适,热辐射少?产生的热都对流加热空气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抽了真空效率岂不是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了真空效率岂不是更低?

是防氧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温度不合适,热辐射少?产生的热都对流加热空气了,不知道对不对。 ...

我说的很清楚吧,直接烤火效率好低,是人感觉的温度,这电炉丝加热的是空气。可见和不可见的红外辐射少,正面被挡住反光碗也没光可反射。人要感觉到暖和得等把整个房子里空气加热。而卤素灯光辐射可以直接作用到人体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没有完全抽真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没有完全抽真空的?

  眼睛看啊!电炉丝活动的。玻璃管都没设计抽真空的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