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加散热片 这样行不行

楼主(2020-12-23):
里面是硅脂。外面一圈是硅酮导热胶。这样能行不?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啊。但你外面那圈那层胶也涂得太多了吧!到时拆芯片都不好拆

网友:
其实没关系
直接导热胶抹点到芯片中心
然后按上散热片即可
没必要涂抹硅脂
毕竟只需要个散热而已
硅脂时间长了会固化(散热不良)
你导热胶涂抹多了影响后期啊

楼主:
你是说我直接就可以用硅酮导热胶压下吗?周边我也封上。怕摔掉散热片。短路了

网友:
  笨手笨脚 猪头猪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啊。但你外面那圈那层胶也涂得太多了吧!到时拆芯片都不好拆

不准备拆了。CPU坏了就直接了

楼主:
第一次弄啊。见笑了

网友:
我喜欢用导热双面贴,干净!

网友:
这个垃圾路由,没有折腾价值.连功放芯片都给拆了,缩水成这样,还有啥意思.
加了散热片,就是浪费.直接用到报废,换个wifi6.

楼主:
功放没有拆啊 842N都有价值啊

网友B:
这个胶涂的,有点难看,如果稳定使用的话,可以不用增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胶涂的,有点难看,如果稳定使用的话,可以不用增加散热器

水平有限啊 这样散热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砌砖的么

网友C:
这胶用的有点多了,不要钱吗

楼主:
外围是硅酮胶。怕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胶用的有点多了,不要钱吗

第一次打胶。

网友:
买个二手高端路由比这个实用。

网友D:
某宝有带背胶的散热片买的 我买了二十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有带背胶的散热片买的 我买了二十几个备用

我也应该备几个。带背胶的容易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