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实战:三色LED灯改为一色三挡亮度

楼主(2020-12-23):
三色LED灯改为一色三挡亮度:单色白光灯太白,就买了三色灯,最后一档是暖白色,但是控制顺序白色、黄色、暖白色,前面两档实在不舒服。试验全部用暖白色,看来网上无数帖子,都不合适。按照恒流原理,就把黄、白两个线直接连接在一起,试验成功,变为全暖白色的三挡亮度控制

从电路原理来说,应该是在驱动器白、黄输出口各串接一个二极管,然后在灯珠输入端白、黄短接,这样对驱动器影响最小

网友:
最好加上均流电阻,导线换成5欧5W电阻

网友A:
这样改装只能说一色一档亮度哪里来的一色三档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装只能说一色一档亮度哪里来的一色三档亮度?

同问。

网友:
估计是没实验亮度就来发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装只能说一色一档亮度哪里来的一色三档亮度?

没看到具体驱动,猜测是电流,三挡可能“暗-亮-暗”的亮度

网友:
这里面只有一路恒流源吧。

接一路灯时满功率,接两组灯相当于各自一半功率,这样灯珠寿命反而最长。

网友:
亮度呢?你这样相当于第一次就短路CH1和CH2,但是实际上第一次开CH2并没有输出,等同于直接CH1直接供电给两组灯(简单理解就是把白黄灯直接并联),有个屁用,亮度只有原来一半,

楼主:
确实,虽然是三挡,但还是暗-暗-亮的两档亮度,前两档均为暗。我的目的是始终为暖白色,原来白的太白,黄的太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具体驱动,猜测是电流,三挡可能“暗-亮-暗”的亮度

确实只有两档:暗-暗-亮,只不过颜色好一点

网友C:
这种三色LED灯灯板一般是公正极,恒流驱动的逻辑状态常见有两种:A->B->(A+B)/2,A->B->A+B;灯板这样改,相当于双色并联,使用第一种恒流驱动,在第三档时,亮度会有所下降。
当然,灯板这样改了,一般只用第一档即可,还可以用,建议有条件还是更换一个普通单档恒流驱动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三色LED灯灯板一般是公正极,恒流驱动的逻辑状态常见有两种:A->B->(A+B)/2,A->B->A+B;灯板这样改, ...

第一档和第二档亮度一样,第三档亮度要明显大于前两档,是否回小于原来没有并联后的第三档还无法确定

网友D:
实际上把两组灯串联起来,可以达到功率翻倍的目的,先低档白,再白黄串联电流不变、功率翻倍,三档黄灯被白灯开关短路不发光、仅白灯发光。弱强弱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把两组灯串联起来,可以达到功率翻倍的目的,先低档白,再白黄串联电流不变、功率翻倍,三档黄灯被白 ...

不太明白,能否给出具体接法?

网友:
不如直接短路色温ic。
或者在ic引脚处将两个色温路线连一起。一般色温ic起开关作用,有两个输出引脚,分别构成两个通路。将它们连起来。
亮度将会一样,不是一半。

网友:
可不可以将驱动打开让我们看看。正反都拍一下,看看电路,看看色温ic在哪里,是前置的还是后置的。

楼主:
电路板如下

网友(2021-04-01):
转换开关就是红线划出部分,将此两路合并输出,绕过此分段开关

网友:
红线画的部分就是转换开关,将两路输出合并,或绕过此开关

网友(2021-09-05):
亲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