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温控器

楼主(2020-12-23):
温控器,电压12V,买来给鱼缸,龟缸用的(ATX电源供电,鱼缸配12V80瓦加热棒,龟缸配20瓦加热器)

网友A:
要考虑一旦温控出问题的情况,会煮鱼的

网友B:
锦鲤吗?感觉不像热带鱼为啥要用加热棒。没看到加热棒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一旦温控出问题的情况,会煮鱼的

底下那个小的温控,就是为了防止主温控出问题,温度超过32℃,强制切断ATX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底下那个小的温控,就是为了防止主温控出问题,温度超过32℃,强制切断ATX电源。 ...

断开绿色和黑色线,就可以关掉ATX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锦鲤吗?感觉不像热带鱼为啥要用加热棒。没看到加热棒长啥样。

有普通金鱼,也有热带鱼(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下那个小的温控,就是为了防止主温控出问题,温度超过32℃,强制切断ATX电源。 ...

两级保护的想法不错,我父亲那热得快烧水,插一个机械款分钟倒计时插座,再插一个电子款倒计时插座,万一机械倒计时插座偷停能避免干烧。

网友:
不错不错,龟和鱼一定表示很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