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车库太暗了,拼夕夕买一个感应灯装上

楼主(2020-12-23):
背面有磁铁,挺方便的

小铁片用不着

拆开

主芯片型号被擦除了

感应元件

不知道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拆的时候留下了痕迹

吸到门上面的铁板上

虽然不怎么亮,但是至少不会伸手不见五指了
6元的玩具要求别太高

网友A:
土豪啊!车库居然有两部豪车。

网友:
软包锂电池不怎么耐用了

网友B:
好东西,把电池改大点。拜拜拜拜拜拜宝宝

网友:
我飘了,居然来看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把电池改大点。拜拜拜拜拜拜宝宝

改了不好装,,等试试看效果怎么样,使用时间短再改

网友C:
6块钱,这么便宜???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的话,连接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省去充电的步骤,这个有人体感应,目测也就工作20-30秒,消耗的电量,估计足够补充回来了

网友D:
上课发帖,马上向斌哥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课发帖,马上向斌哥举报

午休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块钱,这么便宜???

为啥我感觉挺贵的hhh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车库居然有两部豪车。

其实是ZOOM铁簧叉而已,摩擦阻尼经济实惠,我也有跟楼主同款双肩前叉,只不过是全避震多转点超可动车架,比较坑的是后轮二维活动空间减振,干脆把出问题的后三角花鼓附近轴承,到电焊修理焊接死避免卸力,受力大的转点改聚四氟乙烯外圈,POM内圈自润滑复合轴套,受力小的转点用滚珠轴承。我也好想有一个车库,可以放工具和一辆公路细轮自行车,另一辆全避震自行车,最好再加一辆实心轮胎休闲自行车,多出的地方放电钻等备用工具。楼主自行车型两辆性能差不多,应该把硬尾换成细轮公路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感觉挺贵的hhh

啊有便宜的推荐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ZOOM铁簧叉而已,摩擦阻尼经济实惠,我也有跟楼主同款双肩前叉,只不过是全避震多转点超可动车架,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07&mobile=2
硬尾山地车之前改成电动车了,现在一般是快要迟到了或者下雨天才骑出去。
zoom前减震器不灵敏,想换xc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