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继续PROTUES 仿真51,定时器的简单仿真

楼主(2020-12-23):
简单的电路图

设置下单片机晶振

高档的示波器

程序

BUG ,后来找出问题了,中英文 符号的问题

定时1秒的程序

自己改了下电路,显示2个灯交替闪烁

仿真成功

然后又改进了下电路,不用接电源。
初始 P1_1为 0就可以了。

回答一下上贴的一个问题,

P1 P2 P3 口可以驱动LED ,其内置的上拉电阻,

P0口不行,没有内置上拉电阻,所以驱动LED 得外置上拉电阻
仿真软件也体现了这一点吧,

P0口显示灰色,标示高阻状态?

网友:
别玩这个了直接撸核心板吧,纸上得来终觉浅…
现在很多单片机点灯都是直接点了还拉电阻拉个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