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成本胆耳放、小胆机系列帖(12楼有更新)

楼主(2020-12-23):
     最近做了许多不同的小胆机和胆耳放,其中有单端、推挽、旁热管、直热管、平衡入、工频电源、开关电源等不同的低成本小胆机。
    一、单管单端小体积胆耳放,仅有120X80X228mm。
该胆耳放带无损文件播放组件。
       装好后整机

A、工频电源胆耳放
1、电路图,该电路是6C3和6C4通用,可直接换管,6C4增益略高一点。

2、管子安装图

用环氧板加铆钉做一块管子安装板。

3、电源整流板

4、信号转换和耳插板

主要用于外接信号,如不用外接信号可不做此板。

5、5V稳压板,供播放器用。原播放器7805稳压不用。

如要求不高可不用此板,直接灯丝绕组整流后供电,经内部7805稳压。
6、输出变压器,用便宜的,测了一些主要指标。

7、机箱摆位安装

8、播放器小改。
    市面上有好几种播放器,其中有一款有数、模地可分离的,还带文件夹选项的比较方便。
没有数、模地分离的播放模块要断开高低压整流的地,如前面电源板的地没有相联。不分离的会有一些噪声。
    改主要有三项,一是同地电源的要分开数模地,这个最简单,焊掉一个跳线电阻;二是改输出电容,原贴片电容声音干和硬,换成威马0.47uF以上,我用1uF;三是改供电,原板是12V供电经7805稳压,现改成5V直供(见下图)

改装后

B、开关电源加高压升压胆耳放
这款胆机是用2.5元的打印机电源和1.6元的升压电源为胆机供电。
电源图

拆下变压器和不需要元件

1、改主电源电压
经分析,变压器次级有二组独立绕组,24V和7.5V各一组,串起来就是31.5V。设想把主控换到7.5V绕组上,再调压到6.3V供灯丝,与原24V串联后电压约28V供升压模块。

改变压器接线
原变压器,从左到右,1、3脚是24V绕组(现在编号1、2脚),2、4是7.5V绕组(现在编号3、4脚)。改动就是(按现在编号)1、2脚移到3、4脚,3、4脚移到1、2脚。

加装一支5.1K调压电阻,使输出电压达6.7V左右,然后串0.25欧电阻供灯丝。

   2、改升压模块,该模块是隔离模块,原输入36V以上才能工作。要并一支电阻降低工作输入电压。原输出电压96V,要并一支2.7K电阻,电压升到155V。
模块正面

模块反面,改动点。

装机

其他同工频电源胆耳放

    C、二机PK
1、听音对比。 用工频电源的耳放有微弱的工频声,(用索尼重低音耳机明显一点,用AKG701耳机就基本没有),用开关电源的听不到任何噪声。音质二机都一样。用同一耳机、二机开到同一音量、用转换开关切换声音到耳机,切来切去听不出异样,象是同一机在放音。
2、输出噪声比较
用工频电源的低频噪声略大、高频噪声略小,用开关电源的则反之。
  工频变输出噪声

开关变输出噪声

3、调音技巧。应该说有几个概念,音域、音质和音色。
       音域宽窄、高低是功率管与输出变压器的匹配度有关,输出变压器阻抗小于管子阻抗的音域向上跑,(如下图的第一根线)高频提升大,声音发干、发尖。而影响输出变压器阻抗还与输出端负载有关,如4欧端接8欧负载,音域会向下跑,声音变暖(象下图的第二根线),但功率会下降。下图的第三根线,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调整曲线,听交响乐等大编制音乐时比较好,但听人声少了一些胆味(暖声、厚声),所以有些就说是胆机石味。根据阻抗与曲线这一关联,耳放就很容易调整频域,因耳机的功耗极小,阻抗较高,通过并联合适的电阻就可调整频响曲线。我采用三刀开关,并接二种不同阻值的电阻,形成宽、中和窄频域三档,以便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音质与整机电压和各工作点有关,(主要是指硬失真),调整各管工作点达到正弦单波在功率段失真最小。
       音色与电容有关,有滤波、退耦和耦合三类,都很重要,但滤波可选容量大点或用开关电源就可弥补一些不足;退耦电容可选充放电速率快一点或采用固偏电路,不用阴极电阻、电容来降低影响;耦合电容影响可能最大一点,除了牛推就没有其他方法替代,只有选择较好的电容。好的电容我听下来是余波多一点,细腻一点,等同于清水中丢一粒石子形成的涟漪多而长,有余音绕梁的感觉,差的电容如在泥浆水中丢一粒石子形成的涟漪少而短,声音硬而板一点。
        本小耳放的特点:
体积小价格便宜,放在床头柜上不占地方。
三只变压器共 57 元。
二只管20元。
播放器20.5元。
机箱49元。
其他20元。
总166元,加邮费总的200元能拿下。
功能多应用方便。
该播放器能播WAV、APE、FLAC的常规无损文件,播放型式也比较全,有SD卡、U盘、PC、蓝牙、FM收音、线路输入。通过小改后用胆机播放真的不错。由于胆机再加上调低一点频域,能弥补低档数播的不足,能体验到较浓的胆味,能胜过同价位的石耳放。
       不足之处是本机不能播高码率无损文件,虽然PC和手机能播,但是多了一个环节,总有些影响。
       以上三音纯属本人拙见,不同见解希共同探讨。
二、并管单端小胆机
6J9、6C3管、工频和改绕变压器开关电源机
三、开关电源固偏版小胆机
有6P9P、6P6P和PCL86胆机
四、直热管胆耳放
3A5+4P1S版
以上这些机将在后续楼中发出。

网友A:
机箱漂亮!
哪里买的?

网友:
关注一下到时候弄一个

网友B:
升压模块淘宝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漂亮!
哪里买的?

宝上搜:A1208迷你桌面功放机箱2.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模块淘宝没有找到

宝上搜:进口日本TDK直流 DC-DC电源模块

网友:
把输出变压器的牌子也说说吧,网上一个就要60元了

网友:
MP3播放板有提升空间

网友:
后续怎么没有了?顶你,别让帖子沉下去

网友:
漂亮 啊  这个成本也不低吧

楼主:
二、并管单端小胆机
单管耳放功率太小,不能推动小桌面功放,所以做了二款并管小功放。
A、6J9并管单级小功放
采用标准接法和工频电源
1、电路图,相当简洁,特别是电源部就4个元件。

2、输出变压器,仍用便宜的。
测一下电感量

再测一下漏感,漏感越大说明耦合越差,低档货耦合度都偏大。

3、组装前先用可调电源测调一下。

4、组装好的机内图

5、测试
     用5K输出测试不同负载的频响曲线,从下图中可以看出,输出变压器阻抗还是偏小,必需加高负载阻抗才能达到较好的频响曲线。

    又用另一台5K和7K输出测试,虽然这台5K输出比上一台略好,但还偏亮了一点,胆声少石味重。
    用7K的输出明显好转。

注:有些标是5K阻抗,但达不到5K。要上机测曲线,一般高频端要衰减大一点比较耐听,具体要根据各人的听频能力定曲线,把无用的高频衰减掉,同时会对中低频提升,对听感有好处。

输出端噪声:由于总增益不高,工频声感应很小,用重低音耳机听也基本不可闻。
工频噪声

噪声幅值

高频噪声,周边电器有开关噪声的会有感应过来。

    功率测试、由于6J9的标准接法增益较高,用现代音源基本能推满。
用2VPP信号最大输出近1W,

用2.5VPP信号最大输出近1.3W,

整机功耗

B、6C3并管加5846二级小胆机
1、电路图

2、做一块安装板

装板后

3、再做一块信号转换和耳插板

4、电源改造
用另一款打印机电源改绕变压器。这款电源比上次的电源功率大一点,24V端用了二个整流管。
改前的电路

改后的电路

改后的板子

加装LC滤波和播放器稳压板

装机后内部也比较简洁。

测试曲线
由于6C3的输出阻抗较低,用5K输出高频衰减较多,但胆味较浓。

输出噪声测试
低频段

高频段

输出功率,由于用了5K输出,阻抗偏高,输出功率偏小,加了一级推动,输入灵敏度较高,(如用6N1和6N2做推动灵敏度更高,要加反馈),在0.5VPP下有0.65W的输出功率。(黄线)

整机功耗虽然与工变的6J9机相仿,但些机多用了一支管和播放器,总的比工变省电。

听音比较

网友C(2022-01-18):
楼主很专业啊,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并管单端小胆机
单管耳放功率太小,不能推动小桌面功放,所以做了二款并管小功放。
A、6J9并管单级小功 ...

此播放模块带蓝牙和FM收音功能吧?

请问此两项功能能正常使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专业啊,顶!!

没事干就自已玩玩。近年来做过很多种不同功率胆机,有单端有推挽,有300B、4P1S和3A5直热胆及好几种旁热胆。电源全部采用开关电源,而且是用自己设计的LLC电源,带延时稳压和多灯丝隔离输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播放模块带蓝牙和FM收音功能吧?

请问此两项功能能正常使用吗?谢谢 ...

都带蓝牙和FM,能用手机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带蓝牙和FM,能用手机播放。

你购买的蓝牙模块带有独立供电模块吗????

网友C:
我最近想买个 龙凤胆艺6N2推6P6 的套件玩玩,也带像你用的的蓝牙模块。我就怕蓝牙模块对胆机模块有干扰。

6P6的 小胆机,不知道您装过吗??音质方面有什么优缺点,可以谈谈您的高见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想买个 龙凤胆艺6N2推6P6 的套件玩玩,也带像你用的的蓝牙模块。我就怕蓝牙模块对胆机模块有干扰。

...

装过6P6,也用了蓝牙模块,主要是电源部分要处理好,如蓝牙模块供电用灯丝组供的话就要在蓝牙模块上去掉一个0殴的跳线电阻,单独供电的就不能去掉。
最好要把蓝牙模块上的输出电容改为威码1uF的。

网友:
这做得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