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刷这种路由器,WE826-T

楼主(2020-12-23):
恢复出厂设置后就不能用了设置界面也进不去,估计得刷机有没有会玩的大神

网友:
也没个果照,鬼知道...

网友:
拆开看方案啊,这么能看出啥啊

网友A:
https://cn.diytrade.com/china/pd ... 9A%E5%88%B6OEM.html
百兆,原来就功能齐全,刷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n.diytrade.com/china/pd/18477207/%E5%B0%8F%E9%93%81%E5%A3%B37620A%E8%B7%AF%E7%94%B1%E5%99%A ...

我们公司好多用这种路由器的,居然每一个人能调的了。。。。

网友:
真能吹:

无线待机人数30人,高清视频访问4-5人,有线待机人数80人以内

网友:
焊下来闪存,备份编程器固件

找找无线参数在哪

7620A可刷的固件很多

网友(2021-09-25):
拆开直接编程器刷就是咯

网友:
7260A 还是定制版的,折开刷固件吧,这货固件多的是,又好刷

网友:
我也有同款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