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德力西空气开关DELIXi DZ47s C63

楼主(2020-12-23):
就是这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应该是380的,挂不上了
可以单个分离出来
接下就是大力出奇迹,开壳一览无余
各零部件,有点铜,值点钱,其实单独拿出来,只有一个挂不上,其他都ok,无用,手太痒,全部拆了所见所得,有个联动杆飞了掉地上,看看不知去哪了这一堆垃圾桶去火机烤烤发热片,果真弯了小白推荐相关扫盲贴可看看这位坛友发的帖子,记得我有回复过,翻半天才找到DZ47-63断路器拆解

网友:
这几年来,德力西的空开、断路器貌似都有一个缺点,缺点是:触点易粘连。
触点粘连后,手柄还能正常操作,但还是有可能带电。

德力西的时控开关还好点,变压器都是安装在电路板上的(前面板、继电器板之间都是采用插针连接的)

Bilibili World(简称:BW)

网友:
这个拆法不可取啊

网友:
这款是仿施耐德C65N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