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发现老年唱戏机为何用这种喇叭了。

楼主(2020-12-23):
今天发现老年唱戏机为何用这种喇叭了。
拆机对比后发现,大纸盆喇叭的人声的确很好,虽然没有低音,但是也无破音,右边那种小喇叭在音量和人声上赶不上这种大喇叭。

这种电视喇叭(声乐YTD312)就是个渣渣。

网友:
那个大纸盆,就是中音偏高音的,人声确实不错,至于那个右边的小皮边喇叭,一般多用于小音箱的,偏低音。下面这个油布边长方形喇叭,有的是传统磁铁,也有钕磁的,这种喇叭偏硬,需要大功率去推,一般来说油布边喇叭人声也还不错的,我用的就是油布边,5寸的,日产爱华

网友:
功率要小,声音要大,就只能留中高频,拉提升声压,让人觉得声音大即可。

要音质,就要三频均衡,要低音好功率就要大,那么机子续航就不够了。

网友:
不是金耳朵,不高要求,咋玩意我等就听个响

网友:
一般来说一纸到边,波弹柔顺、口径大的灵敏度高,推动功率要求不高。其它两款属于难推类型,要配合传输线才能出大声

网友:
教师用的小蜜蜂都是图一左边那种大纸盆的喇叭。

网友:
本来啦叭大盆的比小盆的音质要好。

网友:
大喇叭音质好是肯定了,但是限于体积和续航能力才用上小喇叭了

网友:
为省电的啊

网友(2021-05-07):
我是学习维修唱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