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移动电源怎么飞2根线

楼主(2020-12-23):
充电宝怎么飞2根电源?micro接口太小被搞坏了  不知道哪里可以飞2根充电的电源线

网友A:
顺着铜箔走,只要不跨元件,走到哪都能飞

网友B:
micro usb口对应的焊点就能飞线,就是难点,从上面往下数,一共三个焊点,1和3对应正负极,正负需要用万用表确认或者看板上的指示

网友:
直接改2.5接头算了。。还要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铜箔走,只要不跨元件,走到哪都能飞

这个都刷了绿油    什么是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 usb口对应的焊点就能飞线,就是难点,从上面往下数,一共三个焊点,1和3对应正负极,正负需要用万用 ...

能说的具体点吗?标识下

网友C:
你圈的红框,靠右侧的焊点,上面是正极,下面是负极。左侧的俩圆孔是插座接地,相当于负极。

网友:
顺藤摸瓜,按图索骥吧,这里4根线很多只连2根~有什么快充的才4根线都需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圈的红框,靠右侧的焊点,上面是正极,下面是负极。左侧的俩圆孔是插座接地,相当于负极。
...

间距太小了  烙铁 都部能去 去了就会黏连在一起

网友:
从图上看12相通,34相通,且34和外壳相通,铜箔面积大,猜测为负极。

网友:
可能又是一个手残不太会用烙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标识下

上网查一下micro usb的定义,就知道那边是正负了,这个很难教你,要自己看,悟一下,最简单就是买个micro usb母座直接焊上去,这样不用管正负的,你都拆出来了,而且焊盘还在,可以考虑焊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刷了绿油  看不见铜箔?光都照不进

刷了绿油也看的清清楚楚的啊,也就黑色的不太好看,其他颜色的都很清楚
丝印R2上边的50毫欧电阻左边应该是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标识下

如果一定要飞线,就飞那颗电容,图片那个红框太粗了,看不见标识,看上去像C4那颗电容,按图片那样排放看,上正下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刷了绿油  看不见铜箔?光都照不进

就你这眼神捉急啊,真的 不建议你折腾,买个座子焊上算了,即使在图片上我都能区分铜箔

网友:
几角钱买个u坐,焊上有多好。

网友:
先买维修用放大镜工具,再买一些USB接口,飞线专用低熔点绝缘层极细漆包线,缺点焊盘脱落只能飞线。另一种万用表找5伏电容输入正负极,网购microUSB微型小板,用细导线焊接上。实在不会修,网购点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橡皮膏胶布,先把必要地方最好绝缘以免短路,然后把楼主电池组放入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查一下micro usb的定义,就知道那边是正负了,这个很难教你,要自己看,悟一下,最简单就是买个micro ...

你确定不用管正负?那个母座有两种正好正负相反的

网友:
这么大的焊点够不够大?

网友:
只支持5v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