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谈谈怎么样解决燃气热水器水压低点不着火的问题,(有拆机图)

楼主(2020-12-23):
住得楼层高的人,都遇过热水器点不着火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开始我原来是以为是里面的那个橡胶推动皮碗有问题,打开买了一个新的换上还是一样,后来时得时不得,还是老样子不得其解,有一次又点不着火了,我拆开用力推了几下皮碗左边那个推动杆装上就能点着火了,这样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其实也就是热水器使用时间太长了,那个推动杆运行不够灵活润滑,皮碗推动困难,顶不到位,才点不着火的,燃气热水器点不着火应该是搞这个才对,想想怎么样让这个推杆能推动更省力流畅才是关键点。只要把最后一张图那个T型推杆搞顺滑,很小水压都可以点得着火的。燃气热水器拆开换水封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按照我上面数字顺序拆开就可以了,最前面应该再加个拆开电池合的步骤,拆开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就是最后要注意下水封橡胶片的安装方面,方向错了就漏水,重新调整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本身并不复杂,只是大家都被安全这张王牌吓坏了。你这竟然要装电池,不是强排的?太老了,用太久里面怕不是结水垢了。建议还是换一个吧,几百块钱更加安全和高效率,而且还是自动恒温。我3年前买的美的(其他品牌天然气公司不好给通气)带冷凝的也就一千出头,热效率98%以上。

网友:
非强排不用考虑停电,效率只有87%上下,98%估计是理论值。室外注意防风可以用非强排的,室内还是慎选。

楼主:
   我这款是万和的,这个牌子不算差,最便宜的款式,280元买的,现在一样有卖这款的,用了几年了,里面一样新攒攒的,没有必要用那种动不动一千多的燃气热水器,这个是用一号电池合的,我嫌电池太贵,在电池插口插入个5号电池合,买了个充电锂电池进去就解决一号电池费用贵的问题。这个热水器不是强排式的,只要使用地方通风情况好都没事的。

网友:
  这东西 就是个垃圾 死火 水小 各种屁事, 喜欢电热的 ……

网友:
还用直排?命要紧换了吧

楼主:
      最基础的燃气热水器结构很简单,只是控制水路走向,和煤气走向而已,水路是让煤气更好加热,煤气就是让煤气点着烧水,除了水箱贵点,其他更换都不值得什么钱的。

网友A:
就是楼主赶快换了吧,要用强排的,您这个是直排的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楼主:
我家用了20年热水器,换了3部,都是直排的,只要家里窗户打开,根本没有一点危险,以后就算再换热水器,我也是买这种的,只要窗户打开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楼主赶快换了吧,要用强排的,您这个是直排的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我觉得烧燃料的汽车里面应该也强排,减缓夏天热死开空调头晕,我前年被父亲雅力士异味坑过,好在带了充电风扇减缓头晕,非常不喜欢燃油汽车,喜欢插电增程式混合动力,城市道路有电时没有发动机声音,没电后让发动机发电可以工作在高效率工况,起步完全没有挂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用了20年热水器,换了3部,都是直排的,只要家里窗户打开,根本没有一点危险,以后就算再换热水器,我 ...

我很赞同。我也是用直排的,卫生间开有高窗,不会造成缺氧产生一氧化碳中毒。。。。。。。

网友B:
中国政府已明确市场上禁止出售直排式热水器

网友:
我们这里不管是强排还是直排,严禁热水器安装在卫生间,只能安装在通风好的地方,不然,燃气公司气都不会给你开通。

楼主:
你去查京东商城,照样有直排式的卖,危险不危险和使用的人有关系,就像再好的煤气灶,如果不开抽风不开窗使用,一样能煤气中毒,我们使用时候都是开窗的,通风良好,连煤气味都没有,怎么可能中毒,直排式京东商城现在还可以买到,牌子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政府已明确市场上禁止出售直排式热水器

只是嘴巴禁止销售有屁用,生产厂家照做不误。

网友:
T型顶针上加点黄油就行了。

网友:
不考虑水压问题么,一个小型增压泵加装在热水器的进水管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查京东商城,照样有直排式的卖,危险不危险和使用的人有关系,就像再好的煤气灶,如果不开抽风不开窗使 ...

人都有可能不经意出错的时候,还是从根本上杜绝最好,强排式的如果通风不畅风压开关根本不开启,点不着火的,安全第一

网友:
建议加个增压泵,或者直接换电的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查京东商城,照样有直排式的卖,危险不危险和使用的人有关系,就像再好的煤气灶,如果不开抽风不开窗使 ...

不是京东自营,而且不是大牌子的,小作坊随便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