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USB Power设置问题,这个电流作用?

楼主(2020-12-23):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设置最大的USB功率

通常设置不设置就那么一回事,U盘用不了多少电

超过了就降频,类似的意思

通常这个设置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随便一个USB 3.0都能提供1A以上电流了

网友A:
功能好像就是告诉接入的系统,这个设备最少需要的电流是多少,如果要做otg插上手机,就需要设置小一点,否则手机可能打不开这个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好像就是告诉接入的系统,这个设备最少需要的电流是多少,如果要做otg插上手机,就需要设置小一点,否 ...

我觉得电流小的稳定,就是速度慢点。我是做财务工作的这么多年来几乎天天都在用U盘,得出的结论USB2.0的要比USB3.0的稳定,我们好在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流小的稳定,就是速度慢点。我是做财务工作的这么多年来几乎天天都在用U盘,得出的结论USB2.0的 ...

我觉得也是,或许有些说的兼容差不认盘就是设置的太大,但主板提供不了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流小的稳定,就是速度慢点。我是做财务工作的这么多年来几乎天天都在用U盘,得出的结论USB2.0的 ...

给我整乐了,你们买的3.0的怕不都是垃圾颗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整乐了,你们买的3.0的怕不都是垃圾颗粒吧

我们用的都是雷克沙U盘,AL级别的大S颗粒也不算太垃圾吧!

网友:
就是个数值而已,报告给主板和操作系统的,用于计算USB口的电流
具体应用,取决于操作系统的设计
一般来说没什么用

网友:
基本不用设置,默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