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毯调温控制器,求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2020-12-23):
疑问:
1、可控硅控制极电源来至??
2、可控硅导通后,断掉控制极还能继续导通,为什么实际操作中,断掉图中的开关,就不加热了?
3、加热时,图中D3,为何不短路?

网友:
网上没找到一 样的,只找到个类似的图

网友:
双向可控硅交流过零就关闭了

网友A:
楼主研究的很详细了,跑出个原理图就更了然了。
这个TYN612是单向可控硅,输出的是半波脉动直流,D3的极性保证了不会使电源短路;可控硅触发电流由2个3极管震荡信号形成:开关断开时由安规电容供电的震荡电路停电,可控硅失去触发脉冲,在半波过零时关断......

网友:
交流电你从哪听来的断掉控制极可以继续导通的?

网友B:
JI.J2是热电阻?没明白啥意思?这个JI.J2外接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J2是热电阻?没明白啥意思?这个JI.J2外接啥玩意?

J1 J2是温控电阻

网友:
这是交流电,谁说可控硅导通后,断掉控制极还能继续导通的?

网友:
分析不来,可以打个酱油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的很详细了,跑出个原理图就更了然了。
这个TYN612是单向可控硅,输出的是半波脉动直流,D3的极性 ...

三极管B极电源来至电位器,电位器电阻越大,会导致三极管基极电流越小,那么为什么实测电位器电阻越大反而加热功率越大呢?

网友:
D3是并在电热丝上的,抑制电阻丝的感性反峰的。

网友:
看楼主分析吧。不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B极电源来至电位器,电位器电阻越大,会导致三极管基极电流越小,那么为什么实测电位器电阻越大反 ...

把电路图另画一下,可以更分明些,如图:給C充电的电流i1在Q1处被分流i2,当调温电位器阻值增大时i2减小,使i1 更快充电C两端电位增加的快,就更早触发导通,电热毯更热。
至于为啥不像调光台灯那样越调小电位器灯越亮的模式,可能是由于用了电热毯热度感温电阻为正温度系数的元件,就是i3是温度越高越小的原因。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2022-01-08):
这个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R2是什么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