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0.1万公里更换长城C30转向助力油

楼主(2020-12-23):
前几周帮同事的老车紧急处置:机油不足、冷却液、助力油最低位以下,把这瓶给自己车保养用的助力油开动。

都开动了就不多等了,里程也达到10.1万。间隔第三次更换助力油也很长时间和里程。

取出用黄桃罐头自制的真空瓶,12V真空泵,12V锂电

方向机助力油需要使用 DEXRON III的油

准备的是比较便宜的道达尔DEXRON III,好像原厂也是这个

早黑乎乎的了

开抽

不想多折腾,就没拆回油管更换

抽干净后加满,启动车辆原地多带几轮方向。为防止原地转向伤机,前轮可架或想我一样轮胎着地面加片后铁片减少摩擦。

再抽

一升可以这样来个4轮

旧液再回装瓶内

网友A:
熟悉的黄桃罐
助力油 多久换一次? 貌似保养手册没有说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主要是自己弄比较细心,比如说换了四次,走维修店去,抽干再加上就说弄好了

网友C:
这样可以换干净吗
我看见有些师傅还拆了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换干净吗
我看见有些师傅还拆了油管

我是偷懒换法,拆了回油管新油和旧油就不容易混。换得更干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悉的黄桃罐
助力油 多久换一次? 貌似保养手册没有说

保养手册说明在3种情况下,应更换动力转向液:A 新车行驶6000Km后。B 更换动力转向器、动力转向油泵、转向管路任一部件后。C 更换动力转向器或动力转向油泵后行驶6000Km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悉的黄桃罐
助力油 多久换一次? 貌似保养手册没有说

多长里程换没说明,应该是不用换。助力油变黑有坛友说是用的2根橡胶管材质不行,该材料应该选择CSM材料,现在生产厂家会选择NBR/CR材料,该材料容易被动力转向液腐蚀掉,会出现黑色物质。但助力油变黑不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主要是自己弄比较细心,比如说换了四次,走维修店去,抽干再加上就说弄好了 ...

4S免费的四保就是抽了刹车油壶,助力油壶里的加满新液就完工。

网友D:
好像现在这真空泵卖的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这真空泵卖的老贵了。

很早前买的,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早前买的,不贵

嗯嗯,以前没人要,现在这拆机泵怎么也值150大了吧,您这套装置都能抽机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以前没人要,现在这拆机泵怎么也值150大了吧,您这套装置都能抽机油吧 ...

可以,还能换刹车油

网友:
楼主这个真空罐牛,哈哈

网友E:
那二个管怎么固定在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二个管怎么固定在盖上的?

一种气动配件,PC螺纹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这真空泵卖的老贵了。

隔膜泵也能抽。

网友F:
抽干油壶,加满,着车,从回油管排出?循环换油?

楼主:
是有活塞的,拆机帖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106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抽干油壶,加满,着车,从回油管排出?循环换油?

左右打方向,新旧油混合后再抽掉再加新油,重复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这真空泵卖的老贵了。

绿色盖子那个吗?
真能卖100来块一个?  我还有4-5个     前几年论坛来的 10几个  都被我拆电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