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LC固态硬盘看看就好,都可能是二手颗粒

楼主(2020-12-23):
深圳的咸鱼卖家声明芯片9成新
在论坛出的说全新

网友A:
颗粒的寿命,真的不太好去衡量。写入5W PE的SLC颗粒,如果没有新增坏块,说是全新,你也没法去鉴别。
所以,怎么描述颗粒成色,纯粹凭良心。但有一句话:无奸不商,所以……大家都懂的。

另外从技术层面讲,10W PE的SLC颗粒,哪怕用掉了一半PE寿命,剩余的5W PE,正常使用也能让你用十几甚至几十年。

所以,喜欢,感觉值就买,不用太纠结颗粒寿命,找店家要3年或5年质保就行了,比啥都实际。

网友:
怎么了,我刚买了两个。怎么看出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的寿命,真的不太好去衡量。写入5W PE的SLC颗粒,如果没有新增坏块,说是全新,你也没法去鉴别。
所以 ...

我准备收藏的,个人认为mlc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
SLC价格高,容量普遍小,感觉不划算啊。

网友B:
SLC这东西,这两年基本就没有新的。
其实市面上的便宜的NAND FLASH基本也没有新的
大家都需要利润,亏本卖的真的很少很少。
以前有一批工厂打下来的,可以说基本上是新的。
拆下来有些点根本就是金点 自然就没有上过机
我现在还留着那批里面的一片触点金灿灿的NW699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SLC盘基本都是用在服务器上
SLC的生产线早就停了 现在连MLC都要停了
普通人嘛 用那么高大上的玩意干嘛MLC不就够用了有信仰 价格合适 还是可以上车玩玩的

网友:
有几片自己用

网友:
99大洋吧随便了,64G的MLC的还要64大洋呢,当3-8WPE的买吧,现在还有全新的,只是一个说法罢了。

网友:
现在论坛里面大牛都笑笑不发言或者弃坑很多年,少了七八年前那种气氛了,这芯片到现在也快八年了,不是干废了的都是商家良心了,真想玩SLC三星SZ983 SZ985 983ZET 傲腾不香吗?如果不考虑实用的话臭鱼某卖家卖闪迪(西数)和东芝(凯侠)的3D-SLC(短时无解也估计不会有解),非要弄这老古董干什么

网友:
一直想搞一个SLC的SSD,自己用,主要是看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C这东西,这两年基本就没有新的。
其实市面上的便宜的NAND FLASH基本也没有新的
大家都需要利润,亏本卖 ...

哥们,其实这几年SLC全新的真不少,厂家还是留了一手的,都在低调生产纯SLC,现在垃圾佬手里那玩意价格还奇低,因为普通主控厂家不屑于也不敢放出来那些颗粒的固件,这些颗粒我敢说起码两三年内只能用来辟邪

网友:
这个板子前两周在群里看到别人出过,K量板子
当时价格太贵大家都看不上。。。
价格不说了。就是正常颗粒价。。
板子相当于免费送
具体参考某宝

颗粒外观不够新可以刷新

网友C:
东芝6s2f 7s2f别碰 风枪吹一会就噼里啪啦爆了
图上就是三片吹爆的6s2f

网友:
还没有人收到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6s2f 7s2f别碰 风枪吹一会就噼里啪啦爆了
图上就是三片吹爆的6s2f

芯片年代太久远,封装吸潮了。要先放80度烤箱烤半天再焊接

正规厂家,PCB和芯片包装都是抽真空,里面放了吸湿剂和适度指示标签。潮湿了的都不能直接上线,不然质量有隐患。用剩的料要重新抽真空包装

网友(2021-02-25):
我也跟风买了一块楼主说的硬盘。就是想收藏一块全新颗粒的。没想到都是在一个论坛混得弟兄也不可靠。那么,兄弟们哪能买到0通电的SLC颗粒的呢?最好是制程老一点的

网友:
我觉得mlc可以了,毕竟mlc做成512g比128g的slc寿命也没差太多

网友:
都是计划报废年代了,有slc,mlc就不错了。。。以后都出tlc了

网友:
qlc plc  我都在玩q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