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灯看书护眼?

楼主(2020-12-23):
什么灯看书护眼?弄一个架子上60w钨丝灯,冬天还可以娶暖?

网友:
25或者40瓦的白炽灯就不错

网友:
本拉灯 本拉灯 本拉灯

网友:
灯泡转日光灯灯管,说灯管晃眼。
灯管转节能灯,说节能灯晃眼。
节能灯转LED,说led晃眼。

最后的结果就是 用小功率的各种灯,每一种都点上一个。

网友:
飞利浦40W磨砂白炽灯最好,现在实体店买不到了。

网友:
2楼说的对,白炽灯的光是不刺眼的,不要用太大功率的,100W的太刺眼了;现在白炽灯都基本上没有了,都是LED的了,对眼睛伤害很大的。

网友:
没有护眼的光,即使自然光,注意用眼卫生是唯一护眼的方式

网友:
松下或小米的暖色LED台灯也是可以的    白炽灯还是有点耗电

网友:
还是白炽灯泡好点

网友:
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精贵的眼睛非要白炽灯伺候,真有那么精贵就白炽灯那流明也不嫌寒碜?

网友A:
最护眼的稳压直流驱动卤素灯。。。
其次交流低压卤素灯。。。
白炽灯。。。
低功率因数高频电子镇流三基色荧光灯。。。
高显色低色温LED灯。。。

前三个大面积都不行的,只能个人台灯小范围用。。。小功率的热发光灯泡禁售就很不合理,毕竟有着固有优势。。。
卫视里面番茄台主持人一个个脸色惨白,没有血色,周边电脑做的颜色,几年前的录像或者是播电视剧就好了,严重怀疑演播厅灯具灯珠显色性指标不是演播室级别的,或者调色有问题。。。

以上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护眼的稳压直流驱动卤素灯。。。
其次交流低压卤素灯。。。
白炽灯。。。

好奇的是220伏白炽灯禁售,而烧燃料汽车上大灯里,12伏白炽灯到处能见到。LED灯具显色性不如三基色节能灯,最大原因只有蓝色450纳米芯片峰值波段,加上大概580纳米YAG柠檬光色荧光粉,所以缺少红光和青绿光,超市里大多数卖肉店,通常采用添加暖白灯珠和红光灯珠,少数定制高显色性多成分荧光粉灯珠。

网友:
蜡烛,点十根,不够亮再点十根,一直到亮度足够为止。

注意通风,否则会缺氧和熏黑房屋。

没有阴影,光线自然,一吹即灭。

就是费钱,费氧,燃烧不好费鼻子。

网友:
晚上不看书最护眼

网友:
护眼不护眼不知道,但我用白炽灯就感到舒适,用节能灯也还可以,用led灯就感到眩目,特别是那些低端led灯,亮倒特别亮就是感到很不舒服。以上完全是个人感觉

网友:
买3000K或4000K,显色指数80以上的LED可以,不要买那些6500K的,惨白惨白的

网友:
白炽灯和太阳光是一样的?

网友:
觉得以前那种5瓦钨丝灯泡不错,正常用个3年5年没问题,后来厂家把灯丝做得非常脆弱,细得不象话,2年就算高寿了,几乎都是碰到台灯灯丝就断了。

网友:
据说是卤素灯最接近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