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数据恢复问题,扫描出来的文件损坏

楼主(2020-12-23):
两个同型号的手机同型号的EMMC 双贴了个128G的U盘,就在昨天突然只要一写入或者读取就掉盘,感觉不对劲就把数据往外拷贝但是一直掉盘,终于有一次,不再掉盘了,插上提示格式化。。。。用量产工具查看,两个EMMC都识别到了,已经到这一步了,尝试用DiskGenius恢复分区表,搜索提示搜索不到分区表。。。并且还一搜索就掉盘。。。。已经排除虚焊和主控问题了,现在把两个emmc都拆下来了,只贴一个恢复文件,发现能扫到绝大多数文件,但是恢复出来的文件却都打不开。。。紧急求救万能坛友帮忙,能给支支招嘛。里面存了很多照片,想找回照片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现在的情况是,NS1081主控插入电脑提示格式化,并且在恢复初期会一直掉盘,持续五六分钟后就不会掉盘了,能一直扫描到结尾,并且扫描到了绝大多数的数据,就是恢复出来的都提示文件损坏或者错误打不开。。。

网友:
建议去找数据恢复的,这种问题,个人情况没法整了

网友A(2023-03-14):
在XP系统下用老版easyrecovery 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
也遇到过双贴emmc读写掉盘,怀疑是板子问题,
感觉emcp比emmc稳定

楼主(2023-05-19):
引用 网友A:
在XP系统下用老版easyrecovery 软件可以恢复

好的,谢谢

网友A:
NS1081双贴的U盘不稳定,颗粒本身坏块多也没办法屏蔽

网友:
看起来NS1081是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1081双贴的U盘不稳定,颗粒本身坏块多也没办法屏蔽

是的,双贴确实不行,单贴还行

网友:
这NS1081也太拉垮

网友B(2024-03-07):
兄弟,你NS1081用多久掉盘,我手里两个128G的,现在还没坏,但看你这贴,不感存东西里面了

楼主(2024-04-11):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NS1081用多久掉盘,我手里两个128G的,现在还没坏,但看你这贴,不感存东西里面了 ...

不要热插拔,不要寸重要文件,用来当文件中转或者系统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