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同电压电池能并联吗?

楼主(2020-12-23):
也不知道发哪个版块,如果发错请版主帮移动

我有几块小太阳能板6块5V一样的(不知道电流,大概是30毫安)已并连在一起。  还有一块5.5V  120毫安的

我想再把5.5V 的这块也并联到5V的这个上面行吗? 加上防倒流的二极管可以并联吗?

下面这个就是想这样并联(画的不好)

网友A:
二极管能正常导通吗???

网友B:
可以并联   这种太阳能板电流很小 影响不大    二极管你得用肖特基的    压降小     另外太阳能板是一种电流源   可以短路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能正常导通吗???

我还没加呢,二极管可以导通。用的是IN4007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   这种太阳能板电流很小 影响不大    二极管你得用肖特基的    压降小     另外太阳能板是一种电 ...

我用的是IN4007 二极管 。
如果并联接二极管的话是不是只在正极处接二极管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并联。
这样的话,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联   这种太阳能板电流很小 影响不大    二极管你得用肖特基的    压降小     另外太阳能板是一种电 ...

帮看一下,这样接对吗? 更新图了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接线图没问题,只是如果换成ss14二极管更好

网友D:
可以用当 电压会变低 效率变低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直接并联,测量一下电流多大,然后再接上二极管量量看,两种方法里取电流大的那个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加呢,二极管可以导通。用的是IN4007 二极管

两块电池都串相同的二极管,6V电池串二极管压降0.7V,输出点电压5.3V,5.5V电池上二极管阳极5.5V,阴极5.3V,确定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接线图没问题,只是如果换成ss14二极管更好

手头上只有这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当 电压会变低 效率变低

我知道会降低电压,但我后面接的那个USB那个可以调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直接并联,测量一下电流多大,然后再接上二极管量量看,两种方法里取电流大的那个就行了。 ...

没有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都串相同的二极管,6V电池串二极管压降0.7V,输出点电压5.3V,5.5V电池上二极管阳极5.5V,阴极5. ...

二极管接后,再并联,还没试通不通。没并前是通的
一会我试一下,看通不通。这出太阳出来了吗

网友F:
虽然太阳能电池板的设计允许不均匀供电,但是这么一块相对于其他的参数相差太大了,最好不采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接后,再并联,还没试通不通。没并前是通的
一会我试一下,看通不通。这出太阳出来了吗 ...

刚试了一下。6块并联的板子加上二极管后输出变成4.4     而滴胶的那块原5.5V加二极管后,变以5.1左右。
二极管并联后,是5.1V   但我没有万用表,无法测量并连后电流是不是增加了,也不知道并联后,4.4V的那个是不是和5.1的那个一起输出了,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太阳能电池板的设计允许不均匀供电,但是这么一块相对于其他的参数相差太大了,最好不采用。 ...

主要是想并联增加电流啊。 如果我把5.5V加二极管降到5.1左右,是不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太阳能电池板的设计允许不均匀供电,但是这么一块相对于其他的参数相差太大了,最好不采用。 ...

想增加电流。如果我把5.5V加二极管降压到5V左右   是不是能和5V的那个并连 ???

网友:
每块太阳能板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并联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接后,再并联,还没试通不通。没并前是通的
一会我试一下,看通不通。这出太阳出来了吗 ...

你图片这样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