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同事的“深圳苏泊尔”猛火电磁炉GM-30A并绘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12-23):
前段时间同事从宿舍拿过来一台坏了的电磁炉,让我看一下能不能修好。这种事情肯定要帮的了。拿到电磁炉开整。
先看正面,隐约可见写着深圳苏泊尔XXXX有限公司,型号也搜不到,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再看背面,确认山寨无疑了,产品名字都没有。

上电测试,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估计里面什么东西烧了。
打开上盖,看到里面内容。全部内容如下

风扇

按键板

按键板主控芯片,没搜到信息,估计是国产家电芯片

拆掉线圈,看到下面的主板

主板背面

主控芯片是HIGHWAY09A,采用Viper12A供电

电容和线圈

测量Viper12A无电压,用万用表检测15A保险管断路,IGBT和整流桥短路。不知道是过载还是过热烧了。
淘宝上买了坏的几个元件,更换上正常开机。找不锈钢碗接水测试可以正常烧水。最后收了同事10块钱的材料费和10块钱手工费。

损坏的元件

下面是我抄的电路,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整机电路

IGBT驱动电路

IGBT测温电路

供电电路

风扇和蜂鸣器电路

炉面测温电路

主控电路,那个康铜丝是检锅用的

维修完毕!

网友A:
不错哇,高手,这电路图画的绝了,比原板的画的都好。

网友B:
蹭名牌,有不少山寨家电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哇,高手,这电路图画的绝了,比原板的画的都好。

过奖了,参考网上电路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蹭名牌,有不少山寨家电都这么干

山寨的太明显了

网友C:
收同事10块钱不如不收,请吃饭算了

网友D:
手上有电磁炉要修,好好学学。

网友E:
牛掰了,恭喜修复

网友F:
浓浓的山寨感觉,明显不是真正的苏泊尔了

网友G:
不懂电磁炉原理的,这里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同事10块钱不如不收,请吃饭算了

本来只打算收个成本费的,她说给不给手工费。我说看着给,吃顿饭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掰了,恭喜修复

只能说运气好,还好不是芯片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浓浓的山寨感觉,明显不是真正的苏泊尔了

一看名字就感觉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电磁炉原理的,这里来哈

我也不懂原理,只能说从最基本的供电这些地方测量维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电磁炉要修,好好学学。

快手有很多修电磁炉的视频,看看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
这同事是女的吧

网友:
应该是寨货 内部满目疮痍

网友:
把IGBT控制极对地加个18V稳压管,以防再烧。

网友H:
女同事连元件费都不要收!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女同事连元件费都不要收!切记!

两个孩子的妈,快40岁的人了。有什么不能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