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这种螺丝怎么拆?保护板上面的

楼主(2020-12-23):
如图,这种螺丝怎么拆掉,也不是带磁的。保护板上面的。

网友:
要么是个盖子,要么是直接按进去的.

网友A:
这是金属螺母,被压接在这个金属面上了,你想拆的螺丝,应该在背面。

网友:
楼上正解,一看就是拿错面了

网友:
这应该是预埋的铜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金属螺母,被压接在这个金属面上了,你想拆的螺丝,应该在背面。

背面是一个小针孔,工具伸不进去,今晚上回去补拍一个反面的照片

网友:
那是螺帽,螺丝在对面。

网友:
明显是压在盖子上的铜螺母,这种薄盖子没法弄螺母的,只能压一个这个玩意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是一个小针孔,工具伸不进去,今晚上回去补拍一个反面的照片

那就试试捅一下那个针孔,可能这个梅花盖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在背面吧!